[电源] 再拆一个不一样的莺飞度FS08折叠充电宝小风扇

楼主(2023-06-07):
最近逛跳蚤市场淘来的,看着像是活动赠品,上面印有logo,整体外观还挺可爱。底部是输入输出接口。充不上电,拆它看看就完了!从边缘缝隙轻而易举就能打开外壳,里面是一颗18650锂电池,一个300有刷电机(放碟片的dvd光驱里经常用的),重点还是一张主控板,背面没啥原件,只有一个电池接口插座,正面有两个8脚ic,一个是来自钰泰的eta9640充电宝芯片,内置电池保护功能,同步整流升压技术,采用心跳灯显示电量,LED连闪几下就是几格电。另一颗ic没有任何丝印,应该是被打磨的单片机,控制风扇电机端pwm输出。整体做工还是可以的,毕竟还用了同步整流充电宝芯片,效率肯定比异步升压(板上有明显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充电宝要高。

网友:
看着电路板还可以

网友:
肚里的板子好像可以啊。

网友A:
做工可以,记得以前似乎拆过一个同类型风扇,空心杯电机版本的

网友:
这电机应该转不了多久呀!

网友:
看看外观的确与众不同,内部电路还是离不开老三样

网友:
不错,够小巧的啦。

网友:
夏天了,马上可以使用了。

网友:
没网罩的充电风扇肯定是有刷电机,后来连F95和手持款也出现有刷。可以尝试接在其它拆机风扇驱动。

网友:
这小风扇能有多大的风啊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一般般的小电扇

网友B:
USB接口做什么的?

网友:
家里的小风扇 给孩子吹面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可以,记得以前似乎拆过一个同类型风扇,空心杯电机版本的

我去这种还有空心杯版本?无叶的才是吧,空心杯电机价格血贵,良心商家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做什么的?

大的USB就是充电宝功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