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个小显示器如果要让他显示视频需要如何输入

楼主(2023-06-07):
这个小显示器如果要让他显示视频需要如何输入

网友:
有高压的一概不玩。

网友A:
花30块买一个门铃可是系统的显示器,然后把门铃可是系统的CRT拆下来扔掉,这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个显像管和偏转,首先要有行扫描和场扫描驱动偏转线圈和高压,然后阴极输入信号

网友:
这应该只是个显像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30块买一个门铃可是系统的显示器,然后把门铃可是系统的CRT拆下来扔掉,这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这确实是只是个CRT显像管,还得转换和驱动电路,CRT得高压,想起以前的老电视显像管上那个皮碗里火花带闪电

网友:
用黑白电视的主板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不好玩吧

网友:
这是有高压的吧,还是别玩了

网友:
这玩意不能乱改造

网友:
灯丝电压,行场驱动,高压驱动。不好整。

网友:
就是感觉有高压的就危险

网友:
这个CRT的,还是液晶显示比较好处理哦。

网友:
高压不玩

网友:
高压不好玩 ,小心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