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Pavilion 15笔记本电脑电池VI04型 HSTNN-PB6I零电压电池失效[建设中]

楼主(2023-06-07):
惠普Pavilion 15笔记本电脑电池VI04 HSTNN-PB6I零电压

设备型号:
HSTNN-PB6I 系列     HP VI04 电池
14.8V41Wh 2580mAh   适用于TPN-Q139  TPN-Q140 TPN-Q139 TPN-Q140 TPN-Q141 TPN-Q142 TPN-Q143

~~~~~~~~~~~~~~~~~~~~~~~~~

故障描述:
电池定期充满电后拆下保管,  本来一直都挺好的,有的笔记本电脑平时很少用, 于是就打算取下电池减少自放电,试图减少使用次数 延长寿命 .......
结果还是一次间隔时间过长了, 电池低电压饿死了 无法充电了, 泪奔.......

电池万用表测正负极,零电压 (事后查资料知道 有一个端子没有 100 欧姆信号的话, 正负极必须为 0输出 ).......

故障后 我 拆开电池组, 检查发现4 节电池电压  12.28 V,

看了一些激活视频, 拆开外壳给电池充电到 13.8 V 以及 14.1V ,  故障依旧在 ~~~~

充电之后 Battery Mon 截图002

BatteryMon
https://www.passmark.com/products/batmon/

https://batteryuniversity.com/article/bu-911-how-to-repair-a-laptop-battery

翻译:

正负极通常放置在外部;关于其他接触的安排没有规范。

一些电池配备了固态开关,该开关通常处于“关闭”位置,电池端子上不存在电压。将开关端子接地或将其拉起通常会打开电池。如果这不起作用,则包可能需要激活代码。电池制造商将这些专有代码保密,即使是维修人员也无法访问。

使用电压表定位电池正极和负极并建立极性。如果没有电压,则固态开关可能处于“关闭”位置,需要激活。将电压表连接到外部端子,取一个 100 欧姆电阻(其他值也可能有效),将一端接地,另一端在观察电压表的同时接触每个端子。通过将电阻连接到正电压电位来重复此操作。如果没有响应,则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或被代码锁定。100 欧姆电阻器足够低,足以接合数字电路,也足够高,可以保护电池免受可能的电气短路的影响。

建立与电池端子的连接现在应该可以充电。如果充电电流在 30 秒后停止,则可能需要激活码。一些电池制造商增加了一个电池寿命结束开关,当达到一定的年龄或周期计数时,会关闭电池。他们认为,只有定期更换电池才能保证客户满意度和安全。请注意,此类政策还会轮换库存。

如果可能,在充电和放电期间连接热敏电阻,以保护电池免受可能的过热。使用欧姆表定位内部热敏电阻。最常见的热敏电阻是10千欧姆NTC,在20C(68F)时读数为10kΩ。NTC代表负温度系数,这意味着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相比之下,正温度系数(PTC)会导致电阻增加。在电池上寻找正确的端子时,用手加热电池足以检测到电阻值的微小变化。

维修后,电量计可能无法工作、不准确或提供错误的信息。电池可能需要通过对电池组充满电和放电来重置标志来进行某种初始化/校准过程。“标志”是标记和记录事件的测量点(请参阅 BU-603:如何校准“智能”电池)

在更换电池期间,某些智能电池的电路必须保持“活动”。断开电压仅几分之一秒即可擦除内存中的重要数据。一个类比是心脏直视手术,医生必须保持患者所有器官的生命。丢失的数据可能包含负责库仑计数器和其他数据的数字化分流器的电阻值。

为确保在更换电池时继续运行,请在断开之前通过 100 欧姆电阻向电路提供相同电压电平的次级电压。只有在电路再次从新电池接收到电压后,才断开外部电源。此外,一些电量计芯片将电线连接到每个电池。这些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重新组装,从单元格 1 开始,然后是 2、3,依此类推。

您还需要了解合规性问题。与其他受监管的标准不同,SMBus 允许变化,这可能会导致问题。应检查修理后的SMBus电池是否与充电器兼容。用于关键用途的电池,如医疗保健,通常会更换而不是维修。另请参阅 www.sbs-forum.orgwww.acpi.info

维修电池组时的简单指南
仅连接容量匹配的单元。不要混合不同化学物质的细胞。
切勿在没有工作保护电路的情况下对无人看管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或放电。必须使用保护电路单独监控每个电池。
包括一个温度传感器,可在高温下破坏充电电流。
对修复后的电池组进行缓慢充电,以使所有电池达到奇偶校验。
使用未知品牌时要注意。温度升高暗示异常。
锂离子对反极化很敏感。观察正确的极性。
请勿为有物理损坏、膨胀或以低于 1.5V/电池的电压停留一段时间的锂离子电池充电。
检查修理过的包装是否自放电。内在缺陷通常具有很高的自放电。

~~~~~~~~~~~~~~~~~~~~~~~~~~

HP 笔记本电脑 - 测试和校准电池 (Windows)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ish_4340064-4211079-16#GUID-8C9514C3-B1ED-46F7-B169-E6F0718C8241

~~~~~~~~~~~~~~~~~~~~~

网友A:
充满后拆下保管,这个操作意义在哪呢

网友:
80元买一个,旧18650电源拆下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后拆下保管,这个操作意义在哪呢

有的笔记本电脑平时很少用, 于是就打算取下电池减少自放电,试图减少使用次数 延长寿命 .......

网友:
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电池不用拆下来隔段时间充一下,后来想想完全没必要,装本子上用可能还好点。

网友:
拆下就忘。常用常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笔记本电脑平时很少用, 于是就打算取下电池减少自放电,试图减少使用次数 延长寿命 .......

...

长期保存的话别充满啊,40%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保存的话别充满啊,40%左右就行

长期保存的话充满了, 会自放电,
不充满, 时间会不会更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期保存的话充满了, 会自放电,
不充满, 时间会不会更短呢?

会自放电没错,但是充满了存放对电池损耗大。

网友:
现在电池便宜  随便用吧   第一台笔记本电池也是这么报废的

网友C:
能激活回来吗?

网友D:
你们忽略了保护板的静态电流,这东西还是要经常用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忽略了保护板的静态电流,这东西还是要经常用用才好。

谢谢提醒 ~~~  还是要经常拿出来用用,      保护板的静态电流!

网友:
电器产品建议 多使用反而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保存的话别充满啊,40%左右就行

您说的是对的!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 ... 7-B169-E6F0718C8241

我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电池容量和延长电池寿命?
每种电脑型号的 HP 用户指南中都介绍了电池使用和存放的建议。查看有关电池维护实践的其他信息。

在 20°C 和 25°C(68°F 和 77°F),30% 到 50% 电量之间存放锂离子电池。

请勿拆卸、碾压或刺穿电池;请勿缩短电池与外部的接触;请勿将电池置入火中或水中。

切勿让电池长期暴露在高温下。长期暴露于高温下(例如在过热的汽车内)会加速锂离子电池的退化。

如果笔记本电脑闲置 2 周以上(关机并且不插入交流电源),请取出电池。

如果笔记本电脑连续插入交流电源 2 周以上(通过交流电源适配器或圬站),请从笔记本电脑中取出电池。

如果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的电量来运行高端应用程序,请使用具有最高额定容量 (Ah) 的电池类型。

根据使用模式调校电池。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至少每三个月校准电池一次;但是,很少彻底放电的电池应该一个月校准一次。

切勿让儿童接触电池。

只应使用电脑随附提供的电池、HP 提供的替换电池或以附件形式购买的兼容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激活回来吗?

怎么激活?

有经验么?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Z4y1L72X/

我找到一个激活演示视频,

网友:
还是插上经常充电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激活???

看了一些激活视频, 拆开外壳给电池充电到 13.8 V 以及 14.1V ,  故障依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