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晚上散步拣的汽车大屏成功点亮

楼主(2023-06-07):
前几天晚上散步路边拣的汽车大屏成功点亮
下一步拆开屏幕清清水渍,屏幕有条竖线,应该是这个原因车主扔掉的吧

网友:
这等于是个专用平板吧

网友:
坛友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新的捡垃圾这个习惯很难改变

网友:
这种能点亮就说明有技术

网友:
确实厉害,居然亮屏了

网友:
后面的IBM改了X62吗?

网友:
你们都是在哪散步的,怎么总有东西捡

网友:
真不错,功能都试试看,像是电动汽车的中控大屏

网友:
这都能捡到,厉害了,我一般就是捡到几个充电宝,再拆开换上自己的电池,一直在用。

网友:
这都能捡到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确实厉害,这都能点亮。

网友:
卧槽,这都能捡到

网友:
下边该捡辆车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点亮,可以看看屏幕还能不能清理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居然亮屏了

网友A:
下次捡辆车,装上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捡辆车,装上去用。

是的,准备买辆二手凯迪拉克ATS装上去

网友:
这也能捡到,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