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可调电源如何接线

楼主(2023-06-07):
1.5V-12V可调电源的线断了,请问该如何接?

感谢,感谢

网友:
80年代的产品,变压器都是抽头式的,量电压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网友:
这种电源空载电压都偏高,慎用。

网友:
用LM317改一个

网友:
打错字了:每接入一组... ...

网友:
无非6组线圈(每组线圈分头和尾,接反了电压不增反降

网友:
先把变压器次级理顺再说下文

网友:
山寨货,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