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赛克852d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2023-06-07):
手上这台焊东西感觉回温太慢,想买个感觉又浪费,所以寻思改一下,
网上翻了一下说加热慢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压器功率不够,一个是加热芯功率不够
看了看变压器ei6628,查了查功率确实不大,而且是交流多输出的10v,34v,26v,10v是芯片电压,34v是吹风电压,26v是加热电压,寻思用24v开关电源替换掉,求攻略下图是搜到的电路图
ps我寻思先替换掉交流26v,直接直流24v不行,搜了t12图
仔细看了看一个是双相晶体管,一个是场效应,直接找个场效应管替换是不是可以呢
白光t12里面ac050是什么型号的晶体管
加热部分,改成如图所示

网友A:
不行,驱动电压不同。下面是白光936原图。要是有单独变压器加个交流变压器28V4A的就行。

网友A:
EI6628才30瓦的功率,怎么也要70到100瓦,才行吧?

网友B:
你试下加热的时候电压会不会掉的厉害,掉得厉害就说明电流不够大,直接外接个大电流的开关电源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驱动电压不同。下面是白光936原图。要是有单独变压器加个交流变压器28V4A的就行。 ...

24v开关电压可以微调,但是把原交流26v改直流24v,加热有时候不加热有时候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加热的时候电压会不会掉的厉害,掉得厉害就说明电流不够大,直接外接个大电流的开关电源板进去{:013: ...

本来交流26v能用改直流用不了,要不不加热,要不就超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6628才30瓦的功率,怎么也要70到100瓦,才行吧?

嗯嗯,所以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好改

可控硅改成场效应管行不

楼主:
个人理解,双相可控硅在其中的作用,
双相可控硅导通后,低于两端维持电流后断开,交流26v,交流电流,它的电压和电流方向随时变化的,所以没办法达到晶体管的维持电流。
焊台加热
单片机19脚给信号,可控硅导通,加热管加热,
焊台停止加热
因为是交流,电流方向会变化,单片机无信号状态下,在下个周期双相可控硅会截止。
更换直流电源电流方向一定,不行
电源更换思路,
利用单片机19脚信号,需要这么一个元件,有信号导通,无信号截止,这种元件印象中场效应管能做到,直接更换可以不

楼主:
失败,低于设定温度不加热,高于设定温度加热,减法失败,准备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