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种在水管上穿线的方法 给点意见(搭网种果子)

楼主(2023-06-07):
百香果种了一个月,终于开始疯长了,出了一条粗壮侧枝。要抓紧时间搭个网了。

计划省点成本和功夫,只买2条4分镀锌管,割成4条2米高。用骑马卡固定在楼顶围栏上。上面绕一圈光纤线,再用捡的塑钢线加十字扣编网(不知怎和光纤固定牢固)。应该能撑得住百香果和台风吧。

第一个穿线方法,水管套丝,拧上堵帽,堵帽开孔拧上吊环螺丝。
第二个方法,用卡箍拧在水管上,连接一片连接片。

路边捡了些塑钢线。

网友A:
你的方法太繁琐,我来提供2个方法给你。
方法一:水管上焊个螺母穿线就可以了,这个最省事。
方法二:如果线细的话,水管上打个眼直接穿线,如果线粗的话,打个眼用螺母拧一个圆形吊装螺丝在管子上穿线。

网友B:
听说金属的在夏天高温会烫坏植物的。还是在钢丝绳外面套个塑料管隔热。

网友C:
6分PPR管截成小段,用熔接器可以直接套到4分镀锌管上,再在PPR管上钻孔穿线,PPR管对线的磨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金属的在夏天高温会烫坏植物的。还是在钢丝绳外面套个塑料管隔热。

最后那图的塑钢线不怕 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分PPR管截成小段,用熔接器可以直接套到4分镀锌管上,再在PPR管上钻孔穿线,PPR管对线的磨损小 ...

好方法! 但要买一条PPR管和熔接器。 我还要考虑把水管堵住防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太繁琐,我来提供2个方法给你。
方法一:水管上焊个螺母穿线就可以了,这个最省事。
方法二:如果 ...

是有点繁琐,因为没工具。我还要把水管头堵住,防止雨水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 但要买一条PPR管和熔接器。 我还要考虑把水管堵住防进水。

可以塑料管加热后把一端压扁防止进水,用东西塞住,胶带封口也行
没有熔接器也可以把镀锌管烧热后硬怼进塑料管,还可以用橡胶管代替塑料管。

网友:
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容易实现,

网友D:
大工程,传统材料最经济,现代化材料还要配套工具有点繁琐,传统爬藤架就是竹尾挺好的。

网友:
我的是直接搭个棚。

网友:
楼主南方?北方过不了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工程,传统材料最经济,现代化材料还要配套工具有点繁琐,传统爬藤架就是竹尾挺好的。 ...

竹子尾部更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