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太阳能供电系统,需要用什么充电板?

楼主(2023-06-07):
准备了三星25r,点焊机买好了。      监控户外的买的大华 乐橙。都是12v。  话说是买单晶还是多晶?锂电池电池保护板买一个3串就行?      还买个太阳能控制板?     我的疑问是太阳能板有时候电压低,怎么给电池充电?有没有一种主板专门给太阳能板连接和电池连接的,还能输出?     监控12v不知道9v的时候能不能用?

网友:
有专用的!

网友:
貌似说多晶弱光好些,单晶强光效率高

网友A:
买个30块钱锂电池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就可以了。摄像头一般9V也可以用,你可以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我家有个太阳能的灯,用着用着就感觉电池不耐用了。

网友:
太阳能控制可以用SR-SL2410或其他型号,因为我公司有一台环境检测仪用的这个,后边是一个12V32A的锂电池,用太阳能板供电的。

网友B:
之前买了一个10W的太阳能板,充放了两个月,感觉把我充电宝电池搞坏了,充的都是虚电,一放电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30块钱锂电池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就可以了。摄像头一般9V也可以用,你可以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 ...

我看网上专门卖供电系统的,里面有一块小板。    然后18650里面估计是保护板。   主要是那个控制太阳能板和电池充电的主板没有单独 卖的!   因为有时候我看太阳能只有6。7v,比如12v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了一个10W的太阳能板,充放了两个月,感觉把我充电宝电池搞坏了,充的都是虚电,一放电就没了 ...

对啊,我就是考虑,估计直接冲电压不够,或者买18v的电压高了

网友:
用三个共享单车的7V5W太阳能电板三个串联,再直接充三串手机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