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用久了噪音大和压缩机有关吗?

楼主(2023-06-07):
空调用久了噪音大和压缩机有关吗?这个东西会随着使用噪音变大吗?(如果会那么)明显吗?

网友:
位置,紧固程度,老化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外机风扇灰尘多了的关系吧

网友:
应该不会,一般散热不好,压力增大。噪音也会变大,别的好像没有听说过压缩机时间长噪音大的情况,外风扇变形或者安装位置松动倒是见过

网友:
正常的空调压缩机用久了噪音不会增大,噪音大部分是室外机风扇引起的,当室外机支架安装不水平,或者组合支架各固定螺丝紧固不
到位变形,会造成室外机底脚不平,时间长了风扇转动引起嗡嗡的低频共振,晚上的时候特别扰民

网友A:
外机噪音大部分来自风机,我一个用了快20年的奥克斯定频,开机声音大到隔两间房都吵得难受,后来自己拆下来加润滑油好了很多,就是用电太猛了,前几天还是换掉了

网友:
风扇噪声增大。

网友:
滤网要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噪音大部分来自风机,我一个用了快20年的奥克斯定频,开机声音大到隔两间房都吵得难受,后来自己拆下来 ...

以前用电也猛吗?

网友:
2匹机,以前现在应该都差不多,以前每天开的时间少,没注意,现在每天开十多个小时,一天差不多30度电。

网友:
拆过室外机,噪音大,一般是因为固定压缩机的那个橡胶块老化了,导致压缩机震动的声音,如果换了这个橡胶块声音还是大,就是压缩机本身老化噪音大,风扇噪音大的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排除外风机,用手扶一扶压机就知道是不是压机问题。

网友:
一般质量好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