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接电源380V只有三根线,对吗?

楼主(2023-06-07):
有两个设备,一个功率比较大,设备接线盒里有五根线,地线,零线,R,S,T三根火线。这个我明白怎么接,零线接配电箱公共端,地线接地线公共端(看实图)。

另外一个设备功率小些,设备接线处只有三根火线,还有一根地线接在机器外壳螺丝上,这个就不太明白,不需要零线吗?

另外一个不懂的地方,就是配电箱里有380V .有220V,他们的地线能接在一起吗?

最后一个问题,我这有一条专门的线,一端埋在地下,一端连接各设备的外壳螺丝金属处,这条线是保护接地线,那么它连接设备外壳,电源的地线也连接外壳,他们不就连通了吗?如果这样,直接在地线公共端拉条线到外面埋地下,可以吗?

仅是请教,主要操作还是由专业老电工操作。

网友:
如果设备的3相功率相等就可以不需要中性线(零),例如三相异步电机就只有3根相线。

保护地和电箱里的地线连通是没问题的,只要电箱里的地线良好没有断路就OK

网友:
三角形供电设备就是三根线,Y形供电设备就需要零线。
配电箱里的380V是指三相火线之间的电压,220V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地线都是连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