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中继问题,想要中继邻居的wifi

楼主(2023-06-07):
我家要中继邻居的wifi。想问一下用什么路由器好。我手上有k2,k2p,极路由3,极路由4,另外还看中了360路由2G4和新路由器3。邻居家的下载速度是1~2兆。希望大家给我个方案。实在不太熟中继路由器,邻居是同村的,是我二叔,不是偷网哈!

网友A:
那么细的水管你也忍心蹭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帮不了你了,邻居知道吗?同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帮不了你了,邻居知道吗?同意吗?

同意,要不怎么知道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细的水管你也忍心蹭

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就看小说,连抖音也不看

网友:
直接和邻居打个招呼,给你连接就好了。

网友:
既然是二叔,那就好办了,去他那边装个百米2.你这边装个百米而,正对着,七八十兆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购二手大功率AP吧。

网友:
直接拉根网线过来

网友:
以我20年弱电经验告诉你,1.首选拉网线,光纤,物理连接。2.OPENWRT,UBNT,wifi桥接,中继。

网友:
网速只有一两兆,用再好的中进意义也不大,一个最便宜的k2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用个K2中继就行

网友:
既然有K2P,k2,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既然是亲戚关系,最稳妥方案,直接拉线,不要折腾。

网友:
K2P中继不错,5G带宽866。。2.4G带宽400

网友:
楼主,就算你要蹭,,也只能曾楼下的2.4G网络(虽然速度较慢,但信号穿墙性比较好)。。。这样的话,以上几个路由器都可以胜任

网友:
随便一个都可以,都带中继功能

网友:
我就是直接从我叔叔家拉网线,我姐夫家也是没网,从他哥哥家直接拉线

网友:
K2中继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