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感觉自己是不是老花了,焊接近看很吃力。

楼主(2023-06-07):
感觉自己眼镜正常,但是焊接东西的时候,明明焊点并不小,但是觉得有点吃力,像是对不好焦。。焊个typec都很吃力。。
想想问问,这种情况大家怎么搞,,配老花镜,还是搞放大镜。。。囧,

网友A:
近视加老花的表示:先弄个几块钱的放大镜,实在不行上显微镜。

网友:
老年人焊这个就用锡浆+热风枪

网友B:
也可能是用眼疲劳了,休息下再看看?老花的话还是用那种带放大镜的维修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用眼疲劳了,休息下再看看?老花的话还是用那种带放大镜的维修台吧 ...

其实我觉得不算严重老花,因为正常书籍阅读,小字应该也没问题,并不觉得吃力,感觉就是凑太近的时候就对不上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视加老花的表示:先弄个几块钱的放大镜,实在不行上显微镜。

几块钱的放大镜都是塑料镜片把。。听你的,先搞个放大镜看看,

网友:
typec确实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用眼疲劳了,休息下再看看?老花的话还是用那种带放大镜的维修台吧 ...

那搞个放大镜看看,在用个手机支架,用手机放大,

网友C:
兄弟,恭喜你,你的眼睛老花了,得配老花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近视加老花的表示:先弄个几块钱的放大镜,实在不行上显微镜。

同近视+老花,还外加散光,焊接时要把近视眼镜推上头顶,凑很近去看。我老婆打趣说,你这是要闻松香味吗?

网友:
年龄超过46岁,眼睛基本上就开始老花了

网友:
为什么我平常戴近视眼镜,焊小东西反而要把眼镜拿掉,更清楚

网友E:
网上买个几块钱的100度老花镜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眼睛老花了。

网友:
我焊接芯片的时候取掉近视眼镜感觉看得更清楚。

网友F:
我今年46岁,前两天刚买个支架带灯放大镜,不用放大镜,小元件真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近视+老花,还外加散光,焊接时要把近视眼镜推上头顶,凑很近去看。我老婆打趣说,你这是要闻松香味吗 ...

以前不是有种说法近视不会得老花吗?又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恭喜你,你的眼睛老花了,得配老花镜了

啊啊啊啊,这有什么好喜啊,,刚到40,还一直觉得眼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买个几块钱的100度老花镜试试就知道了

怎么试,带一带看看是不是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年46岁,前两天刚买个支架带灯放大镜,不用放大镜,小元件真看不清

是的,有种近距离无法对焦的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