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能测电阻来判断电机转子是纯铜吗

楼主(2023-06-07):
能通过测电阻来判断 电机转子 是纯铜还是铜包铝吗?

网友:
铜与铝的电阻值差得不算大,而且铝线转子铝线要比铜线粗,估计测电阻得不到结果,不过铜与铝的比重差值很大,铜是8.9,铝是2.7,差了3倍多。那么,称重量应该可以判断出来了。如果称重量还不好判断,可以测转子的比重,铜线转子由于铜的比重大于铁,那么测比重,整个转子的比重会大于铁的7.8,铝线转子的比重则会远远小于7.8,即使转子上边还有少许塑料件会干扰测得的比重值,但由于铜铝的比重差值很大,也可以容易判断出材质的。

网友:
如果是同样尺寸的两个还好判断。

网友:
我只知道相同性能参数的情况下,铝变压器重量要轻。是不是铜包铝直接剪开看截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