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治数控恒流大功率直流可调降压电源模块维修请教

楼主(2023-06-07):
这块无治数控恒流大功率直流可调降压电源模块是闲鱼收来的,卖家说充电把被充3.8V电池接反了,损坏了,他换了个竖立的大MOS管,二个并联整流二极管,主芯片EG1163S。现在的问题是高输入电压(48V)大电感发热发烫,不接任何输出,输出显示有0.161A的电流,且不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我输入6V电压,输出电流调节到0.5A,接负载能显示0.5A恒流,用万用表测实际电流是0.5A减去0.161A为0.339A。卖主还说拆了A63A这个单运放,电流就没0.161A的底数,但电压会上浮,他坚称这个单运放没坏。请教各位坛友,是哪里有问题?

仔细看了使用说明,这个模块只能测量输出电流,测不了输入电流。上段内容作了相应修改。

我把主板反面的lm358换了一个,不接任何输出,输出显示有0.140A的电流,空载时的电流显示减小了0.21A,把主板正面的lm358也换了一个,无任何变化,输出仍然显示有0.140A的电流。

模块正面

模块正面

模块数控板

模块数控板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反面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充电接反了烧坏了。
wechat_upload1686137174648069566e9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充电接反了烧坏了。

你看看那二个并联的直插二极管处有没有一个反接在输出端的贴片二极管,反接这个二极管击穿烧坏,保护其它元件不坏,拆了它也可用,就是没反接保护了。我这个就是卖主这个二极管反接烧了,拆了,又反接才损坏的。

网友:
换个检流电阻

网友:
反接的代价,看来认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充电接反了烧坏了。

我的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修好了。

能恒压恒流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恒压恒流输出了?

能,功能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充电接反了烧坏了。

查红圈中的贴片二极管是否短路了!

网友:
尝试修复过,然后没有修好,板上的D3又烧了。不想折腾了。
wechat_upload1686316276648324f41226b
wechat_upload16863163626483254a12df2

网友B:
联系卖家试试返厂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恒压恒流输出了?

能恒压恒流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卖家试试返厂修啊

返厂可能还不如再买两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