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机可以多久不关机不重启

楼主(2023-06-07):
一台N年前的小米5手机,服役2年了吧,改了直供电常年不关机,本次作为服务器已经开机使用了3728个小时了,也就是155天,半年没关机了。其带来的收益应该有上千元了。

网友A:
做什么服务器还有收益啊?

网友B:
好奇你这个直供电方案,外接电源直接接在保护板上的加超级电容?市电这么长时间没有停电过?还是有后备电源?

网友C:
我的坚持几年了没关过机重启,有次网络不好想重启下,根本找不到关机按钮,长按那个电源键呼出来的是语音助手。

网友:
以前华为没升级鸿蒙前手机至少大半年才关机重启一次,那时候确实稳定流畅,升级鸿蒙后就不行了。
现在用的小米11,这方面感觉差远了,最多2个月就要重启一次。

网友:
这是运行的什么服务,有上千元的收益

网友D:
怎么收益啊?求带

网友E:
我的手机从3年前买来就没关过机,除了自己升级的时候重启,从来没有手动重启过,现在依然流畅。
我手机是华为P30 Pro,现在的系统应该是鸿蒙3.0了。

网友F:
能教一下怎么做服务器赚收益吗??求带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教一下怎么做服务器赚收益吗??求带上车

可能是手机挖矿

网友G:
你那是一直跑那个收益不乱开别的APP,正常用开一堆APP后垃圾太多卡顿了,不重启不行

网友H:
鸿蒙好用
很少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手机从3年前买来就没关过机,除了自己升级的时候重启,从来没有手动重启过,现在依然流畅。
我手机是华 ...

厉害了  华为的优化确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鸿蒙好用
很少重启

都说鸿蒙好  有机会试试  希望华为尽快出自己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是一直跑那个收益不乱开别的APP,正常用开一堆APP后垃圾太多卡顿了,不重启不行 ...

也是  常用的就三四个APP  基本也不杀后台  不像自己用的手机上百个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教一下怎么做服务器赚收益吗??求带上车

这个  跟公司福利挂钩的,比如打个卡   别的公司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收益啊?求带

这个  跟公司福利挂钩的,比如打个卡   别的公司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坚持几年了没关过机重启,有次网络不好想重启下,根本找不到关机按钮,长按那个电源键呼出来的是语音助 ...

厉害  啥手机  也是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你这个直供电方案,外接电源直接接在保护板上的加超级电容?市电这么长时间没有停电过?还是有后备电源 ...

现在大城市没听说过还动不动就停电的,其实就是5V供电,后面接了两个大电流二极管再就接上了电容  再然后就接到了电池保护板上给手机直供电。
没有大电容可能会因为电流不够开机断电重启。
一开始中间挂有一款移动电源,这个移动电源比较老的方案了,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以5V的电压供电,当时为了防止断电造成关机,就中间挂了个移动电源。但是大概过了小一年了,这个电源发热特别严重,就撤掉了,发现撤掉了也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服务器还有收益啊?

这个  跟公司福利挂钩的,比如打个卡   别的公司有没有这个福利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