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三的XL-3500凹面电磁炉

楼主(2023-06-07):
号称3500瓦的,我实测电流大概在6.82左右

网友A:
凹面电磁炉 一般是商用,但是3500W肯定又不够用

网友:
线圈是铜的吗

网友:
功率缩了一半多,这也真够离谱的了。

网友:
公司也有几个人用这种的,没测过实际功率

网友:
三弟电磁炉

八戒功率管

网友:
用功率计测测看。
不管功率够不够,插头是16A三插或者四插,不能用在普通插座上。
凹面电磁炉可以用中式炒锅。但是不粘锅很少有圆底的。
商用也要看用电配额,有些店面只给3500W/16A,只能入乡随俗。
楼下麦当劳的厨房拉电线是380V4平方,一般店铺也申请不来。

网友:
就是关心是否是铜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凹面电磁炉 一般是商用,但是3500W肯定又不够用

煮粥好慢的

网友:
ih电饭煲也就是一种凹面的电磁炉

网友:
能够降低成本的应该是加热线圈,看看是铜还是铝

网友:
根据元件给出的参数,20A是很难达到3500W的。

网友:
现在家用电磁炉也有凹面的了

网友:
看输入 线就知道不达标了,3500W要用2.5平方的线了

网友:
功率缩水也太多了吧,一半都不到

网友:
LSH20N135   20A  1350V

网友:
凹面电磁炉可以用中式炒锅,这个功能好。

网友:
个人感觉3500瓦应该达不到。

网友:
新鲜出炉  线盘铝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