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鼠标的接收器,可以兼容吗?

楼主(2023-06-07):
抽屉里好几个不同品牌的无线鼠标,都是接收器丢了,有什么办法吗?
不同品牌鼠标的无线接收器,可以相互兼容吗?

网友A:
蓝牙的应可以,2.4G无线版本可能会频段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应可以,2.4G无线版本可能会频段不相同

鼠标的无线,难道不都是蓝牙吗?还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的无线,难道不都是蓝牙吗?还有其他的》

普通低价版本一般都是2.4G无线,,好点的是两种都有蓝牙+2.4G无线,蓝牙的在使用易飘

网友:
别想了,相同牌子的都有可能不通用。同牌子的还能试试用官方的软件配对

网友:
罗技的鼠标可以买对应的接收器,用软件进行配对,其它品牌大部分不行

网友:
和遥控器一样,都是配码的

网友:
应该可以对码,不过支持的不好

网友:
大点的牌子应该都有对码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的无线,难道不都是蓝牙吗?还有其他的》

蓝牙的要贵一些,便宜的直接就是2.4Ghz无线信号传输,不支持蓝牙协议

网友:
相同牌子的都有可能不通用

网友:
这就相当于拿钥匙开锁,冒碰有时能打开,但大部分情况下不行

网友:
蓝牙的可以兼容,其他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