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峰值功率是指长时间最高功率吗?还是指短时间最高功率?

楼主(2023-06-07):
峰值功率是指长时间最高功率吗?还是指短时间最高功率?

网友:
应该是短时间的。

网友:
一般理解是3分钟出现一次,10s左右的功率。
是不能长期运转的。。。

网友:
峰值功率是指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时间的长短看是啥玩意,比如台式机的电源在峰值功率下,撑天支持半分钟。

长时间的最高功率就叫额定功率了。

网友:
峰值功率,一般用在音响上,这是小日本当年炒出来的。一般音响功放的功率以正弦波的有效值计算出来,峰值功率是以最高输出电压计算功率,峰值功率是有效值功率的2倍。这功率是长期功率。

网友:
1、峰值功率指电源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通常仅能维持30秒左右的时间,峰值功率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电源一般不能在峰值输出时稳定工作。

2、峰值功率即P.P功率,将额定输出功率中的有效值电压,换算为峰值电压得出的功率。因为峰值电压等于1.414倍有效值电压,所以峰值功率即等于2倍额定功率。

网友:
短时间的 叫峰值功率
长时间稳定运行的 额定功率

网友:
额定功率是指在规定的工作环境下可以连续输出的最大功率,峰值功率是指在规定的工作环境下,在短时间(一般是指几分钟,看具体参数)内可以输出的功率。

网友:
小体积大功率氮化镓充电器标注的功率(比如120w充电器)是峰值功率还是额定功率?

网友:
短时间的最高。

网友:
用正弦波来说,波峰的最高点所能达到的功率。

网友:
印象中峰值功率对于不同的用电设备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都是短时间内能承受的最大功率,不能长时间保持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一下

网友:
肯定是短时间的,而且时间很短,时间长了基本就要玩完。

网友:
就相当于那一几秒钟的哆嗦

网友:
6楼解释的很好,按照交流电的特性,峰值功率应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通常使用效果看额定功率

网友:
是短时间的。

网友:
我认为,按照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来说,峰值是指启动瞬间的功率.

网友:
启动后就按额定功率来算

网友:
看淘宝逆变器说明,正常使用功率是标定功率的一半,逆变器都是表峰值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