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unding 自行车码表拆解

楼主(2023-06-07):
lr44电池,标称1.5v的,我这个1.2v了还能正常工作
按键有胶圈防水,我这个其中一个胶圈开口了,不过漏水的是另一个胶圈完整的。开口这个反而没事。
电路板有5个螺丝固定,右上角没螺丝,出厂就没有,因为下面螺孔没有安装痕迹。是出厂质控问题还是设计就没有这个?

网友A:
没感应器就没啥用了吧?

网友:
我都是用保鲜膜包上后安装好,防水的。主要是电瓶车记录一下里程换电池。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感应器就没啥用了吧?

感应器是不是一个霍尔,接三根线就行了?

网友C:
参数不是要自己输入的?

网友:
自己用密封圈或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器是不是一个霍尔,接三根线就行了?

2根线,估计是个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不是要自己输入的?

需要输入轮胎周长1~9999mm

网友:
引用 楼主:
2根线,估计是个干簧管

那看来自己做也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有些精简

网友D:
怕风吹雨淋日晒不耐用

网友:
价钱比较贵

网友:
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应该是干簧管

网友E:
我有一个一样的,至少10年以上了。

网友:
再这边如果安装它估计比车子先丢

网友:
车轮上的磁铁控制触点断开接通的,我的山地车上装的和这个差不多。两个弹簧是两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风吹雨淋日晒不耐用

防水胶环结构很给力的,只要没破损,防水等级能到淋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一样的,至少10年以上了。

一节电池能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