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据说过大电流焊锡不如超声波焊接?见过超声波焊接两个铜导线吧?

楼主(2023-06-07):
据说过大电流焊锡不如超声波焊接?见过超声波焊接两个铜导线吧?因为锡的电阻比铜高,不如利用超声波直接铜于铜焊接

网友:
当然了,超声波焊接是原子级冶金焊,而焊锡是低温钎焊

网友:
超声波焊接似乎在塑料上也是广泛应用,超声焊接不存在热传导与电阻率等问题似乎确实不错,可是普通端子似乎大部分是液压的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还没走,又来一个《8万为什么》

网友A:
大多使用超声波焊接是因为,超声焊接比焊锡更耐热更好看,毕竟焊锡在高温下会融化脱落,并不是因为大电流传导问题,因为那点阻值误差影响不是很大,当然,超声焊接确实比焊锡更好,电阻更低也是事实,只是成本要高些

网友:
只知道超声波焊接在塑料件上用的多,还真没见过焊接金属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使用超声波焊接是因为,超声焊接比焊锡更耐热更好看,毕竟焊锡在高温下会融化脱落,并不是因为大电流传 ...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这类帐号不要回复这类帖子: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 ...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们我不知道,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