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导线能过多大电流据说根电压和长度也有关系?跟交流直流是否有关系?

楼主(2023-06-07):
一导线能过多大电流据说根电压和长度也有关系?跟交流直流是否有关系?

网友:
回去翻物理书。

网友:
根据焦耳定律Q=I^2Rt,可以看出,影响导线发热的因素是导线电阻大小、电流大小、通电时间有关,与电压无

网友:
直流输电损耗小

网友A:
一般的使用中,导线能过多大电流只和材质,粗细有关,和其它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使用中,导线能过多大电流只和材质,粗细有关,和其它关系不大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这类帐号不要回复这类帖子: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vie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vie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view=me&from=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这 ...

你这。。。。

网友C:
同质材料,越长电阻越大,电损也越大,这也困扰长距离送电的难题。一般都是通过提高电压来降损。中国超高电压输电是全世界也是技术领先的。
家用,强电可以忽略不计,弱电好像影响也不大,毕竟家用,也没多长的线。网线理论上不超过100米,否则信号会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质材料,越长电阻越大,电损也越大,这也困扰长距离送电的难题。一般都是通过提高电压来降损。中国超高电 ...

请看6楼回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这 ...

才,发现是个求知欲极强的淫啊。。。。难道他不认识仪态万千的度娘吗,OU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是个求知欲极强的淫啊。。。。难道他不认识仪态万千的度娘吗,OUT了 ...

人家只是为了水帖赚M币,并不是真的想问问题,有人一天能水十几个各不相同的问题,而不明真相的坛友却一本正经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6楼回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94747&pid=14733692&f ...

人家也CHAT GPT聊天答题机器人,这个难道是个问题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只是为了水帖赚M币,并不是真的想问问题,有人一天能水十几个各不相同的问题,而不明真相的坛友却一本 ...

我去还有这样赚币的法了,看来是我OU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也CHAT GPT聊天答题机器人,这个难道是个问题机器人。。。

不是机器人,发一帖有9M,为了不违规就专门发问问题帖,有时候一天能发十几个,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些假问题还有很多坛友认真给解答,被欺骗了都不知道
------------------------------------------------------
发表主题        不限周期        不限次数        +9

网友:
导线面积根据电流大小,电缆压降,电缆强度,环境温度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机器人,发一帖有9M,为了不违规就专门发问问题帖,有时候一天能发十几个,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些 ...

你太过分了 瞎扣帽子 乱扣帽子

网友:
和长短没关系,只和粗细有关系(查载流量表),和敷设条件有关系,和环境温度有关系。

网友:
电压越高,相同的线径下,输送的电量也越多,高压输电的原理

网友:
欧姆定律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