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零线是通过大地传过来的吗?我看发电厂上空都只有三根线

楼主(2023-06-07):
零线是通过大地传过来的吗?我看发电厂上空都只有三根线

网友:
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到电厂上空都只有三根线那是假的,实际电还是从大地传过来传到你家的

网友A:
建议买一本大学或者大专的电工教材

网友B:
几十年前有见过一种偷电方法就是家里零线接地,电表不转。当然这个很危险,现在也行不通了。

网友: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网友:
有些设备只要3根火线,还不需要零线

网友:
给你家供电的电力变压器侧,零线是接到大地的. 称为三相四线制.

网友:
电能本质是电场,通常,零线是单相线,需要电流流动以形成电流回路。在三相系统中,三相电路是独立的,一般中性线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有见过一种偷电方法就是家里零线接地,电表不转。当然这个很危险,现在也行不通了。 ...

不会漏电保护吗

网友C:
看你们鄙视的话语我都不敢说话了,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鄙视的话语我都不敢说话了,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

同想知道,身为学渣得我也不敢说话了

网友:
其实接地到处都是,只是比较隐蔽而已。

网友:
一般来说,接地只是为了安全防护,防止漏电时设备金属外壳带电伤人,接低外壳电压,而不是为了输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一本大学或者大专的电工教材

其实初中的就够了

网友:
那时候的漏电保护还是很高大上的吧,一般都用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初中的就够了

初中完全不够,连三角函数振动方程都不会,怎么会三相电

网友:
不能用漏电保护器,以前的机械电度表可行,现在都用电子表了就行不通了,也就没人用这办法偷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完全不够,连三角函数振动方程都不会,怎么会三相电

我记得以前初中的物理里学的就足够解释了

网友:
那时候的漏电保护器几十元一个,很多家庭用电是不舍得买的,当然也是不懂,没这个概念,记得我家是八十年代安装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
根据所学,知道零线是在发电厂或变电站处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