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第一次用补胎液,瓶子取不下来了

楼主(2023-06-07):
比亚迪秦PLUS DMI,车子买了2年多,刚过2万公里多一点。
5月劳动节用完车后,过了2天去开,发现左前方胎压报警,补气后,行驶没问题,跑高速也可以。
但是如停车几天,就会缓慢漏气,如果每天跑一跑反而没事,因为我自己也开得少,也没去补胎。
也没加补胎液,5月份加过2次气,最近停了2周没开。最近几天多次在手机APP上看胎压一切正常,左前方胎压240,很标准。
心里还想,难道不漏气了吗。结果今天要用车,到车里一看左前方胎压居然只有112了,擦。昨晚我还看了胎压还是240呢
难道停车后,车辆不更新实时胎压吗???这个科学吗

没办法了,因为赶着要出门,赶紧把补胎液加进去,试试看能不能自动补胎吧。
把补胎液往上面一拧,铝箔刺破后,流出来好多补胎液,尴尬(后来看操作说明也是这么加的)
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瓶底朝向地面,充气泵在上,往上拧紧才是正确的方法。

感觉拧紧了,肯定是漏了一些,也没办法了,然后打开开关开始充气,
瞬间胎压到了三四百,感觉好吓人,也没办法了,过了几秒钟,
胎压下降到了100多,然后慢慢往上涨,过了2分钟左右,打到了200多。
接近240的时候,我关了气泵,想把补胎液瓶子拧下来,发现非常用力也拧不下来了。
感觉充气泵那里都有点变形了,没办法,因为赶着出门,就只能扔到后备箱了。

下午忙完了,问了4S的工作人员,说补胎液瓶子可能和气泵粘住了,要非常用力才能拧下来。
这是不是不太科学,我的漏气轮胎有没有被补胎液粘住我不清楚,但是这个瓶子居然被补胎液粘的死死地。
这就有点尴尬了。

问了下4S店,补胎要100元。
又有人说如果用了补胎液是不能补胎的。
头疼

网友A:
只要胎压有下降,大概率是扎钉子了,认真找一下,有些因为行驶时间较久,钉头已经磨损看不见了,不好找,建议直接开到补胎店。价格也不贵,前些年20块,现在30到40块都有。

网友:
没有检查一下是不是扎钉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胎压有下降,大概率是扎钉子了,认真找一下,有些因为行驶时间较久,钉头已经磨损看不见了,不好找,建 ...

我自己没有找到钉子,今天问了4S店补胎要100元
又有人说用了补胎液的不能补,不知道是不是

途虎看了下大概是40元,这个性价比就出来了
保险杠也顺便去补一下,攒了2年,已经多处掉漆了
深圳老小区停车太难了,经常被刮,车位小,还不规则,哎
用补漆笔补的太难看了,颜色很不均匀

途虎的保险杠喷漆也比4S店便宜不少

不过保养和故障维修就必须去4S店了
否则认为脱保,三电就不给保修了

楼主:
我上一辆车是高尔夫6,开了几年,一次钉子都没扎过
后来卖给二手车贩子,备胎都是新的

现在新能源车后备箱紧张,没有备胎了
也可以理解,毕竟一个轮胎也几十斤呢

网友:
补个胎100元太贵了,前年在途虎买了2条新轮胎,才300元。

网友:
才2年2万多公里的胎还是挺新的,漏气大概率是扎钉子了,应该及时补胎,否则长期气压不足被压出裂纹就废了。补胎没必要去4S,路边店就可以了。

网友:
扎钉子补胎,这边蘑菇钉是50¥

网友:
之前看有人说补胎液会腐蚀轮毂。至于胎压监测设置成停车不更新数据关键还是为了省电

网友:
漏气点不好找

网友:
补胎液会不会把胎压搞坏?

网友:
这种补胎液,一般都是胶水来的,如果加太多,跑高速的话,轮胎会晃的,有条件的话,还是去修理店补胎吧

网友:
补胎液不建议,以后换胎就麻烦了

补胎才是正经的操作.............

网友:
路边补胎25.

我每个胎基本都补了3次后,达到5年了,换了一套胎,到目前为止只补过一次。

网友:
测胎压有时要跑起来。你这个是不是真的低可以用胎压表测下。

网友:
感觉补胎液还是不怎么安全

网友:
4S只会修车,涉及轮胎的事他们根本不会,去外面找专业的补胎店吧,我这之前都是20元,妇几年没补过了,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了

网友:
同款 买了5个月 跑了5k  还没首保呢。这么中控台太不耐脏了

网友:
补胎液没用过,感觉还是补胎店,补胎专业,我们这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