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光猫 ZXHN F657GV9/4+1C系统

楼主(2023-06-07):
5月2日新装的宽带附赠的光猫 套餐写的fttr结果给了这么个猫. 不过无所谓价格96元每月1000m下34m上.实际达到930左右.可能上fttr的猫需要+钱吧
cpu那里黑色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拆 没敢用蛮力  型号是
processor       : 0
model name      : ARMv7 Processor rev 1 (v7l)
BogoMIPS        : 1987.37
Features        : half fastmult edsp tls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7
CPU variant     : 0x4
CPU part        : 0xc09
CPU revision    : 1

Hardware        : ZTE ZX27912X (Device Tree)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楼主:
落下了一个图

网友:
运营商配备的网络终端设备一般做工不会太差。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我这里移动现在都是杂牌光猫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毕竟运营商的东西。

网友A:
闪存已经叫铠侠了

网友B:
FTTR 是光纤网吗?家里每屋用光纤的那种

网友:
我去,这个猫可真够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TR 是光纤网吗?家里每屋用光纤的那种

你说的只是营销手段而已。实际FTTR套餐也就给一个主路由和两个子路由,这三个设备之间是用光纤连接的。其他设备照旧,该网线的网线,该无线的无线。有线网口是千兆的,无线是AX的。重点是套餐还要加钱,设备也不是白送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闪存已经叫铠侠了

不就是之前的东芝么,不知道为啥要改个这么缺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之前的东芝么,不知道为啥要改个这么缺的名字

据说是资不抵债,变卖了子公司东芝存储的股份,而且不再是最大股东,没有冠名权了

网友D:
千兆宽带怎么不用万兆光猫啊

网友:
光猫做工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宽带怎么不用万兆光猫啊

我这里即使套餐升级到399才给个8145xr,也就是光入口10g pon,下行口四个1000m lan口,下行光口2.5g只可以给子路由。所以这么用着凑合了。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用料也挺足的。普通使用完全够用了

网友:
现阶段 FTTR不是很实用,反倒是10G EPON,XGPON 光猫比较实用。哪怕是千兆口,起码线路的带宽有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