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esp8266nodemcu使用mqtt协议控制三路5v继电器

楼主(2023-06-07):
上一篇 [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使用mqtt协议控制esp8266nodemuc的led 帖子有mqtt客户端源码,如有需要,请自行查阅。

本帖承接上帖,使用esp8266的gpio5(D1)、gpio4(D2)、gpio14(D5)三个引脚的输出模式,控制三路继电器。
继电器使用的是光耦隔离的5V输入继电器,测试3.3V也可以正常驱动。需要注意的是,光耦隔离的继电器似乎为低电压触发。

主要代码如下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import ujson

led=Pin(2,Pin.OUT)
gpio5 = Pin(5,Pin.OUT)
gpio5.on()

gpio4 = Pin(4,Pin.OUT)
gpio4.on()

gpio14 = Pin(14,Pin.OUT)
gpio14.on()

def alarm_disable():
  gpio5.on()
  gpio4.on()
  gpio14.on()

def alarm_green():
  gpio4.on()
  gpio14.on()
  gpio5.off()

def alarm_yellow():
  gpio5.on()
  gpio14.on()
  gpio4.off()

def alarm_red():
  gpio5.on()
  gpio4.on()
  gpio14.off()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time.sleep_ms(20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led.off()
      break

def sub_callback(topic, msg):
  print(msg)
  msgStr = msg.decode()

  print(msgStr.replace('"','\''))
  msgObj = ujson.loads(msgStr)
  if(msgObj['target_esp'] != mqttClientId):
    print("not the device")
    return

  if(msgObj['led_status'] == "on"):
    led.off()
  elif(msgObj['led_status'] == "off"):
    led.on()
  else:
    print("unknow led's status "+msgObj['led_status'])

  if(msgObj['alarm_status'] == "green"):
    alarm_green()
  elif(msgObj['alarm_status'] == "yellow"):
    alarm_yellow()
  elif(msgObj['alarm_status'] == "red"):
    alarm_red()
  elif(msgObj['alarm_status'] == "disable"):
    alarm_disable()
  else:
    print("unknow alarm's status "+msgObj['alarm_status'])

if __name__== '__main__':
  ssid='FAST_20CC'
  password='409409409'

  mqttServerIP='192.168.1.113'
  mqttServerPort=1883
  mqttClientId='esp0001'
  mqttSubTopic=b'espiot'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ClientId, mqttServerIP, mqttServerPort)
  client.set_callback(sub_callback)
  client.connect()
  print('mqtt client connected')
  client.subscribe(mqttSubTopic)
  while True:
    client.wait_msg()

mqtt数据如下
{
  "target_esp":"esp0001",
  "alarm_status":"disable",
  "led_status":"off"
}

效果如下图

网友:
太高级了,看不懂~~~~~~~

网友A:
HP 840 G5? 用着怎么样?

网友:
满满高级感

网友B:
看起来像是python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 840 G5? 用着怎么样?

是战66二代intel集显版, 买了4年,配置已经落后三四代了,体验对现在的产品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改一下代码,使用公网上的MQTT服务器,就可以真正实现远程控制了。我曾用ESP32+MicroPython实现了,安卓手机端用E4A简单写了个收发MQTT消息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python代码呢?

是的,micropython ,精简过核心库的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