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交换机超距模式开启之后,电脑为何无法连接网口?

楼主(2023-06-07):
超距模式RJ45线的电压听说会提高,
电压提高时就会导致电脑网口连不上交换机么?
那还怎么好好使用超距模式呢

网友:
电脑网口电压是有额定的,高压有可能会烧。
超距模式应该是指点对点的双方都有相同的功能。
就像POE一样,单一支持POE,那么POE就搞不起来。

网友A:
普通交换机是强制端口为10Mbs来达到超距模式

网友:
真是术业有个专攻,才听说有超距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交换机是强制端口为10Mbs来达到超距模式

强制端口为10Mbs,据说同时也升高输出电压,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