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修补补又一年、修理一个蚊帐扇

楼主(2023-06-08):
自己家里用的,突然不能用,测量发现开路 拆了开关没事 ,测量电机断开路,无奈拆解的很彻底才发现断线了,焊接好热缩好,测试OK

网友A:
这种好像是同步电机?   那种做卤菜赶苍蝇用的一样

网友:
风力又不大的

网友:
这个位置实在太脆弱了,还有一个就是上面那个圆圈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级。
勤俭持家!

网友:
搞技术的都这样,啥东西都扔不出去。

网友:
曾经我也有一个,现在找不到了,估计是被收废品的拿走了

网友:
老家还有几个这种的

网友:
功率小了点吧

网友:
纯铜电极啊

网友:
这种小风扇非常好用,功率只有3W左右,省电又安静,睡觉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是同步电机?   那种做卤菜赶苍蝇用的一样

这个好像是叫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这种买杂牌的话可以买到5块左右的,就是得拍照好评

网友:
这种风扇开始的时候挺好用,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噪音越来越大。

网友:
这种就是微风吊扇吧

网友:
这种我家现在就在用。

网友:
还从没有用过这种风扇。

网友B:
自从学会维修电器就没用过新的

网友:
这种吊扇,会断线的原因,个人认为是因为挂钩没有进行刚性连接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学会维修电器就没用过新的

卖盐的喝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