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面包机维修问题 谁能解答一下?和面就发出很大的声音

楼主(2023-06-08):
家里老人有个面包机 换了皮带后 空转正常 一旦和面 就发出很大的声音 怀疑是轴套问题
轴套磨损找不到合适的
需要8x12x14mm的 可现在只找到8x12x12和8x12x15两个规格 请问短的那款可以代替吗?
如果不行 用8x12x10和8x12x4 拼接起来 能用吗?
还有 怎么判断轴套磨损 我感觉没问题呢 轴承在轴套有轻微晃动但不要紧

网友A:
8x12x15,打磨一下可以吗?

网友B:
就算有合适规格的也犯愁怎么安装呢

网友C:
轴套和轴承是紧密配合关系,理论上你轴承不能用小的,用大的代替最好,用两个装一起的话理论可行但是会加速损坏。总感觉你还没找到异响的根源,是不是皮带打滑造成的异响呢?

网友:
8x12x15应该能直接更换。主要是轴套挺不好拆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拆的话可以买个拉马,装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x12x15,打磨一下可以吗?

请问怎么打磨 用锉慢慢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套和轴承是紧密配合关系,理论上你轴承不能用小的,用大的代替最好,用两个装一起的话理论可行但是会加速 ...

照片能看出轴套是否磨损吗 我感觉没什么磨损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面包机最多有个丝丝声,不应该有很大的声音。

楼主:
追个后续 8x12x15的轴承不合适 买了8x12x4的 换上后噪音消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追个后续 8x12x15的轴承不合适 买了8x12x4的 换上后噪音消失了

15套在电机轴头,通电打磨一下就得了

网友:
报厂家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套在电机轴头,通电打磨一下就得了

没工具啊 14的比15的贵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有合适规格的也犯愁怎么安装呢

拿新的顶着原来的旧的直接敲进去的 倒没什么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啊 14的比15的贵了好多

面包机电机就成,找张粗砂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个后续 8x12x15的轴承不合适 买了8x12x4的 换上后噪音消失了

是套筒轴承?若是滚珠轴承无法打磨的。
见过的面包机都有个设计缺陷~就是皮带对皮带轮的拉力使轴和轴承处于偏心磨损状态,日久皮带轮歪斜打滑掉带,而根除故障的办法是在皮带轮下面加装一个轴承,平衡轮轴受力避免偏斜磨损~面包机搅拌轴转速不高可以很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