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友寄修的三菱戈蓝自动空调面板和仪表板

楼主(2023-06-08):
说是空调面板不显示 仪表板有灯不亮 收到后检查 空调面板液晶背光灯为卤素灯 且早已发黑损坏 仪表灯有损坏和缺失 故障灯和一档灯泡缺失 经商议全部更换为LED 更换好试机正常后发回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这面板工艺好神奇,第一次见到,用柔性pcb,做凹槽,插入式led,插入式接插件,好创意,涨姿势了~~~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都不用动铬铁就能换了

网友:
高手啊,汽车仪表盘还没玩过

网友:
改冰晶蓝好看一些

网友:
老车的进口件就是多。

网友:
不见仪表处理电路,膜式pcb似乎仅仅为灯泡供电吗?不如直接集成led还可以加伺服电路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坏

网友:
这个高技术

网友:
卤素灯换LED不需要改电源吗?直接插上就行吗?

网友:
都换了,不给换个别的颜色的。

网友A:
仪表灯好贵~不如直接上5050+电阻限流

网友:
腻害,修的好!!

网友:
老掉牙的车,仪表盘是纯机械式的,仪表灯也是钨丝灯泡,仪表盘没有处理电路就一shǎ线路板。这种插接式设计就是考虑到钨丝灯泡容易坏所以要方便更换。

网友:
老车配这个颜色的灯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灯好贵~不如直接上5050+电阻限流

车规级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高手,这个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