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推荐一个靠谱的ipad电池

楼主(2023-06-08):
网上搜的50-150之间都有,看评论便宜的也有很靠谱,但贵的也掉电快和涨袋的。各位有买过比较靠谱的吗? ipad6 A1566

爱思报告是15年生产,电池健康66%,充电次数641次,拆机后发现是原装机,也就是说电池充电次数应该是真的,那这么少的次数和66%的健康应该是长时间不用不充电导致的。循坏充电放电一次 看网页视频6小时,健康上升到68%。不换了不换了,换也买不到靠谱的

网友:
德赛的电池

网友:
不知道中电的有没有.我买过两次手机电池,都挺满意的.

网友:
确实这网上的电芯太多了,什么牌子都有,也不知道哪些牌子过得去

网友:
装上好用就基本没问题

网友:
去换原厂的吧

网友:
没买过IPAD,换过自己用的IPHONE. 诺希的,2月份刚换,现在6月了,表现正常

楼主:
买不到正品   淘街找不到一家正品店,因为我发现评论里照片 电池标签上连厂家名称都没有

网友:
找电芯自己焊保护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正品   淘街找不到一家正品店,因为我发现评论里照片 电池标签上连厂家名称都没有 ...

不如鱼上的倒爷可能还好点

网友:
这牌子贵! 以前买一块刚开始有快充 一年就没了!掉电快电量不准

网友:
便宜的没好货,但贵的坑也多

网友A:
要求不高只是用用的话,就买牌子的,什么德赛,品胜啥的,但是都是不耐用的,我换过三个不同的牌子,基本都是一年不到电量都已经虚了,感觉最好就能换到原厂的最好了。

网友:
网上很难买到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只是用用的话,就买牌子的,什么德赛,品胜啥的,但是都是不耐用的,我换过三个不同的牌子,基本都 ...

无解啊,我看了下原厂3.76V应该属于高电压电芯,充电截止电压估计超过4.2V,2020年左右主流的已经是3.85V高压电芯了,充电截止电压4.4V,而市场上的杂牌电池都是3.7V标压电芯,充电截止电压4.2V。所以换上普通的标压芯电池充满时其实是在过充,用一年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当地买二手手机地方找二手拆机电池换上。

网友:
还是认品牌吧,德赛的、品胜的、用过还不错,飞毛腿的以前用过也行

网友:
牌子的应该不错滴,但是最好原厂代工的货。。。。。。。。。。

网友:
我感觉除了原厂的 就没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