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记录一下第一次做优盘闪存叠焊

楼主(2023-06-08):
一开始做优盘是想着用手机的闪存芯片,后来发现手机闪存颗粒实在是难找,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废旧的固态闪存颗粒可以用来做优盘,于是在家里翻箱倒柜发现还真有闲置的固态硬盘,通过硬盘盒查询到颗粒的ID:983C98B376F2,

拆开一看是TSOP48封装且只有32g一片,容量略小;
于是想着能不能叠焊,既然想了那就动手吧;

手上刚好有SM3268带TSOP48的主控板,一片一片的来,第一片先贴主控面,开卡,测速工具随便测一下;

第二片贴背面,开卡,测速,一气呵成;

第三片叠焊到主控面上面,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一片的第7脚需要弯到第6脚上,且第6脚焊接到下面一层的第6脚,第9脚弯到第10脚上,且第9脚焊接到下面一层的第10脚上;

不得不佩服现在手机的微距摄像头,真是看的一清二楚,虽然看上去很清楚,但是作为“焊工”,大家心里都清楚,即使再好看也没用,虚焊是看不出来的,于是上机测试,chipgenius识别出来的3CE96g,开卡测试,报错format failed(06),忘记截图了,尝试设置不勾选格式化,开卡显示PASS,重新拔插后还是无法格式化。
于是我就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加大焊油量,重新焊接,试过几次结果还是一样;
我又想是不是主控板不识别3CE,尝试着把另外一面叠焊也加上;

这下好了,chipgenius死活只识别出来3CE,在网上也看到很多说TSOP48焊接很难,群里也问了大佬们,都说存在虚焊的可能;
没辙,只能反复焊接,用CG测试,最后在主控板的卖家介绍图中看到这样一张图;

在经过了几十次的焊接与测试后,脑袋终于开窍了,尝试一次把R7挪到R6,上机测试,奇迹出现了,4CE,128G赫然出现在眼前;
量产,生怕再次出现无法格式化的报错,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完美量产出118G,做完以后,随便跑个圈,速度感觉还行;

至此,第一次叠焊一波三折,至少结果是好的,再放几张图,留个纪念,感谢大家观看。

没有洗板水,只能用酒精清理一下。

网友A:
我有几个8g的,能不能叠焊,2.0板子单贴

网友B:
NB,叠焊拆卸几十次,这是什么手艺?

网友C:
以前叠过1G+1G,手上没有大容量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引脚不容易够到

网友D:
这玩意操作都要用放大镜的吧,搞不好就连锡了

网友E:
感觉上面的芯片焊接之前,用那种常见的白胶粘接一下,会不会成功率高一些?
就是先把两芯片粘一起,然后再焊接。

网友F:
楼主这个焊接的技术确实牛啊。

网友G:
玩叠焊的都老厉害了,这个只能找个特殊的壳子才能装得下啊。

网友:
这技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上面的芯片焊接之前,用那种常见的白胶粘接一下,会不会成功率高一些?
就是先把两芯片粘一起,然后再 ...

这种芯片不需要,用胶之后拆卸麻烦,一般只需要先固定几个脚就不会移动了,关键是要焊油给够,焊锡给够

网友:
前来摩拜叠焊大神

网友:
10年前 叠焊过一次  用着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8g的,能不能叠焊,2.0板子单贴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之前就是8G的颗粒,叠了16g,拆了换现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叠焊拆卸几十次,这是什么手艺?

一度以为是自己焊接质量问题,都想放弃了,最后才尝试更换CE跳线,换后就立马识别了,说不定前面就已经焊接好了,只是因为跳线问题,无法识别的4CE,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叠过1G+1G,手上没有大容量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引脚不容易够到

需要先把引脚压平,才能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操作都要用放大镜的吧,搞不好就连锡了

肉眼操作,手机微距初验,上次测试,放大镜也没办法看到虚焊,只有上机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上面的芯片焊接之前,用那种常见的白胶粘接一下,会不会成功率高一些?
就是先把两芯片粘一起,然后再 ...

是个好想法,下次可以试试,胶不能干的太快,否则很难对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焊接的技术确实牛啊。

作为“焊工”,这应该是基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叠焊的都老厉害了,这个只能找个特殊的壳子才能装得下啊。

不用,多数外壳都能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