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22年7月份折腾料理机维修

楼主(2023-06-08):
『X折腾』22年7月份折腾料理机维修

这货也是属实很渣,不过为了同事的小不点,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早先以为最快挂的是充电口,毕竟女人没心没肺,弄点水就废。。

结果是按键和保护微动直接没反应了

小型料理机,收纳方便,清理也方便

还是磁吸充电的

拆开电路板,检查

记得这次好像是电池虚?好像又不是

电机的霍尔?

最终维护是因为线路腐蚀,补焊及更换保护微动后恢复。

不过女人不嫌东西多,用了几次又不用了,翻出来了又用。最后又坏了。。反正反反复复。。

网友:
真正是小巧,实用。

网友:
毕竟女人没心没肺,弄点水就废

网友A:
你是为了女同事的哪个小不点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能画出电路图,分析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服务行业的一天

网友:
“为了同事的小不点”,是重点

网友:
电器都怕水,进水就容易腐蚀,但是女人不懂这一点,根本不注意这种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女同事的哪个小不点

我也疑惑,啥小不点?!

网友:
是不是清洗盖子进水了

网友:
这种杯子不好用,只能处理草莓这种浆果,还打不细,还贵的一b

网友:
料理机还是磁吸充电,小巧方 便

网友:
料理机小巧、精致,磁吸充电挺高级的。

网友:
前两年也拆过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拆开,最后只能破坏性拆了,故障是两节电池链接片锈蚀断开了,最终也没法恢复。

网友:
小电器防水不好,容易坏,家里的破壁机也是这样坏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比我家的那个要好,直接电机驱动的,不加水连大蒜都打不烂,,

网友:
有磁吸充电,第一张图还有个接口是做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