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怪事。显卡驱动不装还好,装了反而不正常了。

楼主(2023-06-08):
19寸acer显示器V206HQL,物理分辨率1440*900,电脑主板 SIS661GX-M7,板载显卡,不安装驱动程序能设置成与acer显示器匹配的1440*900分辨率,但是设备管理器中有个黄色的惊叹号。安装显卡驱动程序之后黄色惊叹号消失,但是没有1440*900这个分辨率了。只有1024*768,1152*864,1280*720,1280*800,1600*900。
选1280*800及其以下的各个组合可以显示,但画面比例失调,如果选1600*900就彻底黑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程序不对啊,用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驱动是不是版本不对,,多试几个试试

网友:
换一根显示器的线,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示器不匹配!

网友:
平台太老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VGA线的话,换根线试试,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程序版本试试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显卡驱动有问题,DP转HDMI到显示器,不装显卡驱动HDMI就有声音,装好显卡驱动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首先要保证驱动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上几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先把VGA线或者DVI线换了。如果还是一样,估计你的显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可能SIS显卡驱动问题,毕竟老显卡没有预设全部的分辨率,也可以换驱动试试或干脆使用Windows的自动匹配驱动功能

网友:
不是驱动不对,是那个分辨率要自己设置一个,在显卡设置页面自定义一个1440*900的出来,然后启用一般就OK了

网友:
要装显示器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版本不对,或者缺少运行组件

网友:
win7还是win10呀

网友:
不装驱动能用,装好驱动不能用,还有一种可能是驱动没有对应的分辨率

网友:
显卡太老了,试一试PowerStrip,可以自定义分辨率

网友:
电脑主板 SIS661GX-M7,板载显卡……  这是真正的古董级硬件平台了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安装老版本的显卡驱动即可。多试试各种老版本的驱动。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还是驱动不兼容,在试试其他的

实在不行试试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