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全网首拆医院用电子显微镜癌症与性病筛查仪器

楼主(2023-06-08):
全网首拆,医院用电子显微镜癌症与性病筛查仪器!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是某位患者的

我们把载玻片放到镜头下

显微镜的XYZ轴可以自动移动,对整个载玻片进行扫描

拆开显微镜的主机看看

转载请注明出处sadfun

转载请注明出处sadfun

网友:
可否理解为电子显微镜之类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A:
把资格证亮一下,否则是无证行医,后果你懂的!

网友:
医疗设备质量是不错的,当然价格嘛,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资格证亮一下,否则是无证行医,后果你懂的!

里从哪里看出来我是行医的?

网友:
都是集成模块化设计

网友:
之前拆了台骨密度仪,急用没拍多少相片,不知道能不能发

网友:
数码显微镜或者说数字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是另一种东西。

网友B:
这个不能自动进片,效率有点低

网友:
显微镜加了图文工作系统,估计还加上了自动分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自动进片,效率有点低

便宜啊~小医院,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从哪里看出来我是行医的?

凉皮放黄瓜丝都被罚款了,超市卖风油精也不行。管你行没行医,只要你拿医疗设备出来用就不行。反正那些人就是这么认定你我的!

网友:
这么多插接件,放一块板上应该简单的多吧

网友:
接口老的很,但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种医用设备就是复杂,感觉就是光学显微镜加上电子目镜和电脑系统

网友:
楼主是医疗维护的

网友C:
这个明显是5号板挂了,这块板的作用就是分压、控制。

供电应该是两块24V8--10A开关电源板,一般采用明纬或金升阳PFC开关电源;但问题是不能防反冲击,为保护7号板,就直接炸5号板。

高端一些型号的医用电子相机显微镜会使用XP POER电源,进口品牌中日系使用的是COSEL或MURR电源,用料十足,保护全足,坏了不容易修;再就是湾湾或大棒子的货,多半使用的是BARDOS或普尔世的;欧美几乎统一使用的是罗克韦尔AB或魏德米勒、菲尼克斯的工业模块,简单、粗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是5号板挂了,这块板的作用就是分压、控制。

供电应该是两块24V8--10A开关电源板,一般采用明纬或 ...

高手!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