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W-instek GPS-3030DD可调电源数字乱跳故障修理

楼主(2023-06-08):
可调电源使用时间长了就数字乱跳,电压、电流不准。更换电位器以后准确度提高

网友:
10年前,当时900一台买了2台来给测试工位供电用

网友:
可能时间久了电位器接触不好了。

网友A:
当年米贵,
现在白菜价~~
要使自己做,价格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米贵,
现在白菜价~~
要使自己做,价格更低

自己成本不高,却不能拿出来看。

网友:
好喜欢这款电源,安安静静的,不像我的安泰信,破风扇一直呜呜吹,当年不懂,图便宜买的,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我还有两台这个压箱底呢,皮实耐用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好了,电源看着不 错

网友:
电位器用久了大多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修后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