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1.5v电池怎么改18650供电?

楼主(2023-06-08):
请问各位,我家 有一个小闹钟,使用一节电池的,我想改成18650,不知道怎么降压,请教一下

网友:
AMS1117-1.5试试看

网友:
直接串联一个绿色LED试试

网友:
DC-DC的直流降压模块。

网友:
最好买那种低功耗的降压模块。

网友:
一个5号电池就不要想了,两个5号电池的可以改。

网友:
非电子钟不是要求用碳性电池,连碱性,镍氢电池都不能用吗?

网友:
TB上有现成的DCDC模块,调到1.5V没问题的,很便宜

网友:
18650电池用于小闹钟,不是个好办法,不论你哪种方案供电,都太笨重。不实用。不如购买一节1.5V的锂充电电池,自带USB接口,合上盖子就是一节14500电池大小,形同五号电池。充满电可以管几年。

网友:
耗电不大的东西,还是直接用干电池省事

网友:
网上有1.5V的5号锂电池

网友:
可以用一节18650给两个钟串联供电,这样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损失了。

网友:
前阵子论坛里不是有位大佬用微功耗LDO改的吗?去瞅瞅借鉴一下呗。

网友:
没必要改吧。锂电池的自放电+降压模块的功耗太大了。

网友:
3个月以上换一次电池的电器不建议用充电电池,并不划算。

更何况你这个还得降压,效率也不高,还要记着充电,一旦过放电电池废了得不偿失。

网友:
怎么搞都是损耗大于负载功耗,没实际意义,不如直接串3个二极管省事

网友:
XC6206 1.5V芯片吧,很便宜,前几天坛友还分享了6206的pcb版打样文件

网友:
用那种低功耗的LDO,X6206之流

网友:
还是直接用干电池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