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钓鱼灯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3-06-08):
捡了个钓鱼灯尸体,四路灯珠,测灯珠白光,蓝光,黄光3个都是好的,灯不亮,拆驱动画了个简图,现在把芯片输出端对地短路, 然后把芯片7脚接电源+就能点亮灯珠,电流三个灯珠均在1A左右,可以确定驱动芯片挂了 没有任何型号,请教大神有知道芯片型号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芯片是单片机,芯片好买,里面的程序不好搞。

网友A:
芯片下面那个丝印是不是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那个丝印是不是芯片型号?

查了没查到型号

楼主:
芯片搞不定,准备用3个自锁开关控制芯片输出应该可行吧,不能调整亮度了,都是强光档

网友:
手电、钓鱼灯的驱动一般都是7135。

网友:
那个7136才是驱动led的,8脚芯片应该是单片机,做功能控制的。

楼主:
单片机也是可以说是驱动,驱动恒流芯片D7136

网友:
想自己DIY一个钓鱼灯,不知道买那种灯珠好!

网友:
这个不知道呀?!

网友B:
搞定了不?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不?等待结果。

改无线遥控了,我在创意DIY另外发帖,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