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糟心,冷接光纤头

楼主(2023-06-08):
1 新装第二条的宽带,原本想让安装师傅通过一分二光纤线,安装在楼上。结果安装师傅怕光纤功率不够,不想再拉一条光纤线,省事就装在楼下,楼上已有宽带。为此本人自已另外买了一分二光纤线,刚开始几天还能用,后来出现不间断断网。本以为一分二问题,再切换到单一光纤线问题依旧,上网加载图转圈,不时断网。坏了,光纤冷接头在更换光猫当中可能拔坏了。问过安装师傅只有冷接没有热熔,加上自己平时不时折腾宽带.......不知如何是好....投拆电信我要热熔?还是其它方法..

1 下图我之前买一分二光纤线成品线闲置了 尾部脱扣了好奇心扯出看看和冷接头有什么区别,看来上去没断线,可能是好的吧。做工要比冷接扎实多,没有看到裸露光纤......因为没拆解...所以看不到更多细节
以下部分猜的 成品光纤线最顶部有卡包塑料皮固定?防止和光纤插头移位?

2  另问一个问题,光纤功率不够,我是否可以通过楼下光纤口,光纤两个端口合并到一根光线,再到楼上一分二光纤线再次输出。
冷接头

网友:
建议投诉直到问题解决,不管师傅热熔还是冷接
自己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数字信号不比模拟信号,你两根光纤合并再分离哪能正常用,直接拉线吧

网友:
你这掰法,线折了。换冷接头一样用。

网友:
交钱了有权吆喝他们

网友A:
一分二信号会衰减一半吧

网友:
自己就不要折腾

网友:
报修上不了网让电信师傅上面来弄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二信号会衰减一半吧

不知,心想不会降这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心想不会降这么多吧。

你打客服让维护员来测光功,来纤25分贝是最低,两个囗都测测

网友:
折腾光纤需要最少得整点专业工具吧,最少也得弄个光功率计,看看一分二出来的功率能不能满足光猫最低工作的光功率。

网友B:
光功率不足能一直投诉的,不过现在还有没有热熔设备的电信公司?

网友:
我也想折腾,就是不敢,只能把光猫放在楼下

网友:
那根白色芯线折成这样光纤都断了吧

网友:
跟冷接热熔没有啥关系的。。。
第一点,你可以要求光分箱到光猫只是一根光纤,中间不能有接头。
第二点就是找找中间有没有直角弯。

最后就是有红光笔可以去逛分配箱换一个插座,用酒精棉棒清洁插座插头就有明显提升。

搞不定就叫师傅来,重新拉一根线也不是太麻烦。。。冷接只要是要看光纤刀质量,质量差的光纤刀做出来冷接热熔都非常水。。。

网友:
进户线到光猫这一段自己别折腾,你这歌头子报修叫运营商上门给重做一个。
你的两条宽带都是这个标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保修吧,,让他们重做光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功率不足能一直投诉的,不过现在还有没有热熔设备的电信公司?

安装 维护 第三方公司吧,员工分区域干活。第三方公司可能不大这么气粗,给装维每人弄一台热熔机。一般家用谁有事没事折腾光猫呀。

网友:
你这个要不就是当时就没接好,要不就是给你折腾坏了。冷接还算靠谱,家里的十几年前的冷接头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