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一个三菱老笔记本电源电解漏液但容量正常(DELTA ADP-36GB)

楼主(2023-06-08):
拆修一个老笔记本电源,好久未使用开机发现无电压输出,打开检查就闻到一股电解液味道,检查发现有二个电解漏液,更换并清理PCB上电解液后开机正常。电解漏液但容量正常,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也有10几兆,上稳压电源测试也没有漏电流,这是为什么?通常电解漏液容量都变小的呀。

网友A:
上电桥什么一测就知道,之前还是过电容“扩容”

网友:
漏液了赶紧换啊,不然留着隐患啊

网友B:
漏液了就换新的,容量不变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桥什么一测就知道,之前还是过电容“扩容”

没有电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液了就换新的,容量不变也要换

是换了也修复了,比较奇怪是电容并不漏电容量也正常。

网友C:
为什么有那么多组输出?

网友:
容量够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那么多组输出?

这个电源比较奇特,它可以插在装电池的位置接220V使用,它后面接口和笔记本电池接口一样,也可以单独接线到笔记本电源输入插孔使用

网友:
容量够、但漏液了,还是换个新的你吃糠吧。

网友:
买,然后测D值

楼主:
也想啊,囊中羞涩,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这电源够老的,台式机上面使用的吗

网友:
这是刚漏不就还没干

网友:
正常的电容用万用表测测还可以,问题电容用万用表就测不准了。

网友:
换了吧,不要留隐患

网友:
漏液就会出现短路

网友:
常温下看上去正常,使用后就会不正常的。

网友:
漏液就应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