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柜灯,需要多少功率?

楼主(2023-06-08):
找几个不同功率实测当然最合适。但是务虚也很重要,理论计算有助于所有场合选灯。

先从台灯说起吧。一般要求50cm高,下方中心照度不能低于250lux,国标AA级一般要求500lux,最适合阅读画图等工作。如果精细操作,要求1000lux。

lux照度,不解释。感性举例:室外夏日正午可达10万lux,瞳孔极缩。再亮比如雪地,就得墨镜了,否则得瞎;室外阴天比较舒服,此时是1万。

人工照明来说,1000属于很亮了,演播室就这个值。我已经感觉有点晃眼。可能是角度问题,因为好多灯是直接对着你的。

那1000需要多少瓦?

和光源类型,距离有关。不计算了。感性举例,我用一盏皮克斯做屏幕灯的,3.3瓦LED球泡,实测50㎝正下方将将250lux。

合格LED一般是每瓦80流明。流明是光的总量,相当于固定一杯水的体积。你倒脸盆里水压就低,倒试管里水压就高。水压就是lux。

我们需要的是lux,但你不可能用萤火虫抵着眼睛,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看东西。所以实际需要通过流明来选。就像充电宝,你首先关心的是mah。

那好。钨丝白炽灯一般每瓦10流明,所以我们说,“LED选功率,用老经验除以8”就成。这个结果和老式台灯25瓦钨丝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台灯至少需要250流明。

以此为基础,以60cm高度估算橱柜灯需要20瓦LED,台面才能达到1000lux。

所以像下图是7瓦LED,是否不够亮?当然这里有拍照的快门因素。但是右侧正常曝光,左侧水槽还是感觉暗了些:

如果固定空间,比如下图是2.5瓦:

这种地方拔个插头,泡杯咖啡,只要够看见东西。就像室内照明,100lux即可。老派人为了省电,甚至50lux都能忍(相当于略高级的地下停车场)。

所以有人怀疑20瓦会不会太高?理由是厨房那点儿面积,照明也才要求18瓦led,24瓦就很亮了啊。

这儿两个因素,一是吊顶高,2米4起吧;24瓦我站灯下测胸口高度,是250lux。这还是扔掉灯罩的情况。

二是布局所限,橱柜和人都是挡光的,台面会暗很多,特别需要补光。

至于需不需要补到1000?我觉得需要,子在川上曰:食不厌精。意思是做饭和做爱可以并行。洗啊揉啊,捏啊咬啊,水汪汪啊,擀面杖啊,也属于精细活儿吧——我说的是包饺子吃。

求喷。

网友A:
我之前给柜子加了个灯给摆件照明,一开始设计的是3W,然后嫌太亮,最后改成了1W,这样既能打亮摆件又不会比环境光亮很多。不过我用的高光效高显色的KSF荧光粉LED,1W功率输出的光通在150lm以上。

网友:
专业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给柜子加了个灯给摆件照明,一开始设计的是3W,然后嫌太亮,最后改成了1W,这样既能打亮摆件又不会比 ...

嗯嗯,每瓦150,很高级。还高显色。。。很贵吧

网友B:
想起N年前跟风买了一个衣橱里面的LED灯也不知吃灰扔那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每瓦150,很高级。还高显色。。。很贵吧

灯珠40块钱1k pcs,标称Ra96,实测也是96,R9有80以上。基板白嫖嘉立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40块钱1k pcs,标称Ra96,实测也是96,R9有80以上。基板白嫖嘉立创的。

这么便宜?那你一个成品合计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那你一个成品合计多少钱啊

不到10块钱吧,60颗灯珠2.4元,铝灯槽1米几块钱,然后一个7135恒流芯片几毛钱,一根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N年前跟风买了一个衣橱里面的LED灯也不知吃灰扔那去了。

衣柜也有作用的,气氛感,照明

网友C:
台灯1000勒克斯非常刺眼,常见超高亮度的台灯就是27W的荧光台灯。在台灯下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厕所都感觉到眩晕,光强差别太大了。
LED灯珠功率越大,效率越低,所以单灯珠低功率10W可能会比高功率12W还要亮,而且因为发光面积大,光度均匀,角落的光强可能会更高。
同光通量的LED的发光面积比荧光灯小,明暗差距也更加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灯1000勒克斯非常刺眼,常见超高亮度的台灯就是27W的荧光台灯。在台灯下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厕所都感觉到 ...

嗯嗯,是的。桌面读写性工作,因为聚焦单一,明暗无变化,所以转换场景后确实会难以适应。所以平均300就够了。500是指中心。1000只能短时间,比如清理焊盘。

厨房应该没问题,因为聚焦,明暗一直在变化。

网友:
这个不用太亮

网友D:
每个人的光感都不同。你把LED恆流电源改成调光式,以自己眼睛最舒适为准,电路大致为光敏受光与可调基准比较控制电流设定脚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的光感都不同。你把LED恆流电源改成调光式,以自己眼睛最舒适为准,电路大致为光敏受光与可调基准比 ...

嗯嗯,很可能太亮。1000是精细操作,比如手术。

而且我看了几个成品,灯珠都是低发光率的(成本控制?),1瓦才50流明不到。橱柜空间通常也不止60cm高度(距离和照度是平方反比),所以最后估算,500都不会到。

图1这个,属于距离近的(目测瓷砖是30㎝一块),7瓦估算300多lux。缺点是灯太短,范围不够。

我估算是按照台灯来的。灯条光线没那么集中,实际照度还得打折扣。

网友:
衣橱里面的LED灯一直有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