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同创C43B移动电视机

楼主(2023-06-08):
垃圾堆的东西,一台手机电视(准确的说是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

今天的主角——同创手机电视机,可以看到屏幕已碎。

这是背面。三围尺寸:12×8×1.4cm

还带一个支架。

商标及型号。

一侧mini USB充电数据口、TF卡插槽、耳机插孔。

另一侧组合电源开关、复位孔、ESC键、天线。

可以充电,屏幕还有显示,看来碎的是触摸屏,但液晶屏也坏掉了。

竟能开机。

后盖只有一颗螺丝,拆掉,横向推一下即可拿下后盖。

后盖是铝合金材质,上下是折向里侧的卡扣。

塑料框与卡扣对应的槽,可以看出盖上推一下即可。

揭开电池,屏蔽罩被粘下来了。

正好看看电路板。

取下屏幕,电路板背面没有元件。

顺便清理一下碎的触摸屏。

触摸屏的碎玻璃。
原来以为是个模拟信号的小电视机,仔细看,其实是CMMB(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就是所说的手机电视,接收的也是数字信号,这应该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由于视觉效果等方面的不如意,并没有大面积普及(有些老手机有CMMB功能,但并没有普及),很快就被智能手机取代了,目前好像CMMB已经关闭了,这个东西也就基本淘汰了,可以拆几颗小黄豆用用。
谢谢围观!

网友:
早期的平板,电阻屏

网友:
屏烂还可以看啊。

网友:
CMMB移动电视,接收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
电视看不成还能拆件用

网友:
这个算屏坚强了吧。。。。碎成这样了还能开机居然

网友:
可惜屏坏了

网友:
很怀念有CMMB的时候,可以坐车里看电视,没几年就停播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主板应该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应该没啥大问题~

主板肯定没问题,如果手头有屏幕,换了就可以用,其实也没啥用

网友:
这么旧而且这么脏的过气电器,楼主还在维修?厉害

网友:
CMMB,当年的比亚迪S6就是这,12年购买用了不到5年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这东西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网友:
CMMB好像没有多久就停了

网友:
rk2706似乎是mp4常用的数字电视功能解决方案,内置TFT控制器,支持26万色显示,支持各种液晶显示屏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于MP4的东西,历史悠久了

网友:
还可以做显示器用。

网友:
坚强的小电视,屏幕碎成这样了还能显示。

网友:
这屏幕能不能加个驱动做别的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