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古石净水机改水路,发现厂家套路

楼主(2023-06-09):
古石600G净水机,看起来和瓦伦蒂、华坊的模具一样,像一个工厂生产,
古石的优点是一线配件,三角洲泵科博电磁阀冠宇达电源。
只是厂家想赚滤芯上溢价,古石盖子内凸环高了7mm,上10寸通用滤芯要打磨凸环或换盖子

22年初想弄净水机,在本站和张大妈做了功课,发现价格和DIY差不多,就买了成品。

买时带的3组PP, 两组CTO和UTF,一组RO,
现在到了更换周期,打算改成通用
正好在smzdm看到别人的改装贴https://post.smzdm.com/p/a4dxxepx
针对一年半使用中发现的问题,也按自己要求改装一下吧

买的材料昨天陆续到齐,晚上折腾3小时总算改完了
1.之前送的合金双出水龙头,家里长辈嫌纯水慢,总用净水
   结果就是烧水总有水垢,前段时间用柠檬酸从保温瓶里清理出鸡蛋壳厚度的水垢
   换成优口单出水就不用选择,直接纯水

2.之前在橱柜里装了浓水桶,定期放水不太方便
  这次把浓水出口改到台上

3. 原来的水路顺序是PP-CTO-RO-UDF
厂家为节约成本,用后置UDF代替T33,

  改水路移动到RO膜前一级,相当于在RO前用三级过滤保护,买个标准T33滤瓶外接
4. 切滤芯盖,用上10寸通用滤芯

改造后的水路:PP-CTO-UDF-RO-外置T33

改造后的单出水龙头+台上排浓水

为了改造,把机器拆开了,设计很像电脑机箱,松一颗螺丝就能取下侧板
标准的家电设计,只有一块很简单的电路板

不拆不知道,原来这机器还有高低不同的配置,现在看别人拆开的是三角洲600的泵

我可能买早了还是低配,泵是400的 ,可能这也是厂家做双出水,老人嫌纯水慢的原因吧

问卖家,答复真是

网友:
我是在橱子外放了个水桶,满了随时转移卫生间。

网友A:
废水储水箱是个不错的创意!
一年下来能节约不少的清洁用水的水费!

网友B:
我家那个废水直通下水了,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C:
厂家的套路就是要高价卖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套路就是要高价卖滤芯!

改十寸通用,就断了厂家念想

网友:
都是套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水储水箱是个不错的创意!
一年下来能节约不少的清洁用水的水费!

但储水得定期放水,今天继续改,用2分管做了一个废水台上龙头,即接即用,

网友D:
请教下 400泵怎么才能出600的水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储水得定期放水,今天继续改,用2分管做了一个废水台上龙头,即接即用, ...

干脆上个泵,直接引导马桶的水箱里算了

我坚信你的动手能力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个废水直通下水了,是不是太浪费了?

每个月白白扔掉好几顿废水。

网友:
的确是这样,总觉得自己也可以抢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 400泵怎么才能出600的水量

我也没听懂卖家这句话,看三角洲400和600两个泵的参数,一个2.5L一个3L

补充内容 (2025-1-12 14:22):
第三年换滤芯打开看了一下,配的400的泵,但RO膜是600的

网友E:
这套净水设备多少钱?耗材分担到每个月需花费多少钱?

网友F:
厨房到卫生间应该加个废水管,拖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套净水设备多少钱?耗材分担到每个月需花费多少钱?

自己安装的话,到手六百多(京东,多多,淘宝都有卖)
算了下和千颂伊和DIY的真价格差不多
自带和赠送的耗材前两年够用就不算耗材费用

10寸通用耗材,买NSF认证的,我选的AquaFlow(爱吼吼)这个牌子,PP 8元,CTO 26元,UDF 25元
3012-600g汇通RO膜180元
每6个月换PP, 每12个月换CTO和UDF, 每24个月换RO

以后每两年耗材费312元,平均每月1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厨房到卫生间应该加个废水管,拖地用。

距离有点长,而且2:1的废水比其实并不多,在水槽里放个小不锈钢盆,接了洗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上个泵,直接引导马桶的水箱里算了

我坚信你的动手能力能搞定 ...

嫌卫生间远,就近利用了

网友:
我家净水器的废水也是直接通下水道,浪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