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下的docker扩容

楼主(2023-06-08):
现在的openwrt自带docker,我将一些常用的需要24小时开机运行的容器都安装在openwrt下docker里。我的NAS不是24小时开机,在用的时候才开机。常用的需要24小时开机运行的容器安装在openwrt的docker里比较方便,也不用给NAS增加负担。

但是openwrt安装好后默认docker空间只有几十兆,什么容器也安装不了。一般软路由用的SSD大部分为32、64、128G,安装一个openwrt大概只用得到3个G,其它都闲置就是浪费。正好可以将这部分闲置的空间给docker用。下面就是扩容给docker的方法。

第一步到磁盘管里找到SSD,点后面的修改

第二步划到下面可以看到SSD闲置的空间,点新建。

第三步点格式化

第四步到挂载点添加,UUID看清楚,一般是最下面一个,看空间最大的一个就是。挂载点选作为docker数据分区使用。

第五步勾选启用,再点右下角的保存设置就行了。

第六步重启软路由就可以看到Docker空间变成一百多G了,可以随边安装容器了。

容器的安装方法网上就很多,想安装青龙可以看我其它的帖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我又学了一招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有回帖,谢谢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用得着

网友:
我也是这么搞的,在openwrt下扩容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