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主动均衡板哪个好些?

楼主(2023-06-08):
自去年在修车店里白拿了三块众泰的电池包,一真在角落里吃灰。近来家里两轮电动车续航缩水严重,只能把这三块电池包改改,应该将就用吧

电池改成了18串,手头没有相应的保护板,于是就买了一块极空的主动均衡板子,正在均衡中,感觉还行。
今天上班无聊,无意间刷到一个双电感的主动均衡板,参数诱人,瞬间正在用的板子不怎么香了,但毕竟那块板子也没用过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用过的朋友吗?这两种哪个 更好呢?或者说哪种更具有性价比呢?上面的是我刚发现的,价格255元,下面是我正在用的,价格240元。8-20串0.6安均衡电流60安输出。

今天刚看到的

今天刚看到的

目前已经在用的

目前已经在用的

网友:
这种和极空效果差不多,更好还是上专业设备

网友A:
只要不是充满哪串微循环放电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充满哪串微循环放电的就可以

说啥呀?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B:
上面的只是均衡而已,没有保护板作用,下面的才是保护板+主动均衡,但是如果是三元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均衡电流,铁锂的话或许才需要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只是均衡而已,没有保护板作用,下面的才是保护板+主动均衡,但是如果是三元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均 ...

上面的没有保护板的作用?我刚刚又去看了下说明,还真是这样的。我都没注意。
这么说来两块板子没多大的可比性了喽?我用的是淘汰汽车三元的动力电池。

网友C:
只要电池不是很垃圾,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均衡电流

网友D:
2A的均衡电流,已经很大了。足够用了。极空那种是带蓝牙BMS监控的,科技含量比较高

网友:
修电池的需要大均衡电流的

网友:
极空的板子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的均衡电流,已经很大了。足够用了。极空那种是带蓝牙BMS监控的,科技含量比较高 ...

我买的是0.6A的,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池不是很垃圾,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均衡电流

所以我没选2A的均衡,0.6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的均衡电流,已经很大了。足够用了。极空那种是带蓝牙BMS监控的,科技含量比较高 ...

还没拆过,等装上车用几天后,板子没问题就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池不是很垃圾,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均衡电流

现在还不知道电池是否很垃圾,按理说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一致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没选2A的均衡,0.6应该够用了。

均衡板24小时连续工作,不需要太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