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ED恒流源

楼主(2023-06-08):
好歹也是隔离的…

网友A:
没看出是隔离的哦

网友:
没有看到光耦

网友:
现在好多原边反馈的隔离驱动不需要光耦。

但是这个没看出是隔离的。

网友:
看着像消防灯上的

网友:
这电源看用料还可以

网友:
手上有几个LED电源,都是非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是隔离的哦

电容降压后面是一个变压器…然后一个全桥…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

网友:
够纤细的,直接拿来改个电容放电笔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降压后面是一个变压器…然后一个全桥…

那个黄色的是安规电容,并联在零火线上面的,后面就是个共模电感,全桥后面还是高压,后面那个是个电感,这个是非隔离的,千万别通电摸输出的位置。。。

网友:
看似开关变压器,实际是一种电感封装形式,非隔离小心触电。我网上买的包邮驱动,不少3w是3到15v隔离方案,廉价成品灯具是非隔离。

网友:
感觉比较简单

网友:
太简单了吧这个。

网友:
只知道隔离的一般会有一条明显的分隔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黄色的是安规电容,并联在零火线上面的,后面就是个共模电感,全桥后面还是高压,后面那个是个电感, ...

刚才测了下特么的还真是电感…欺骗性太大了…

网友:
不像是隔离的

网友:
看着好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