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修一只安钛克电源Antec NE550M

楼主(2023-06-08):
和之前一样,这次是NE550M 的550W,铜牌,看起来不错。故障也是说不通电。
拆修如下:

拆开外包装是这样子

型号铭牌

风扇上的大A

半模组结构

开拆

风扇

主板

模组接口

大电容

PFC变压器,带屏蔽罩

这里藏着个小推动变压器

问题元件
桥,已短路

炸裂的保险 8A

PFC开关管

以上更换后,串灯,5v正常
再撤去串灯加12v小灯当负载,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电源做工还不错

网友:
感觉有主动PFC的电源修起来不好下手的路过。

网友:
就是佩服能把坏的变成好的的师傅

网友:
起死回生了

网友:
安钛克的电池还是不错的,装机用过。

网友A:
算大修了吧,修好后还能用的住吗?

网友B:
内部这么干净呢,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脑电源

网友:
控制IC坏没坏?

网友:
牛人,维修的牛人,

网友:
学习学习,自己的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日立的主电容,270uF小了些

网友:
这个做工挺好的

网友:
佩服啊,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大修了吧,修好后还能用的住吗?

还行,用料可以,换的也是原型号配件,用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这么干净呢,没用多久就坏了?

确实干净,风扇上的灰也不多

楼主:
就上面三个坏了,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