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摸鱼工具X550C笔记本液晶屏背光竟然坏掉

楼主(2023-06-08):
   常年所说的好,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刚到就高兴不起来,唤醒笔记本竟然黑屏,通过手机补光可以看到桌面,唉!搞起,要不高兴不起来。

熟练拆解直奔背光保险,看嘛,断路了

小伙伴不会说一坨锡吧,事出必有妖。手头没保险,拆个淘汰WIFI路由器天线输出跳线0欧姆电阻替换。一坨锡万一短路把屏线烧了不得偿失。

扣电阻位置。

往后查LED输出对地木有问题。

再往前查升压输出,哪,短路,绿波电龙被得到。

继续拆WIFI的瓷片电容。一般这种规格电容耐压都是50V以上,找个电源附近电容换上是没什么问题。

开机完美点亮,LED升压电压33V稳稳地出来。

又可以快乐摸鱼。

网友A:
一看就是老手,都没前戏,直奔主题。

网友:
这个不错,花费不多,收获不小。

网友B:
这种电容不是一般好多个并联的,怎么一下查到是哪个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不是一般好多个并联的,怎么一下查到是哪个短路的? ...

手机微距看颜色和外观,一般会有发现,变色裂纹暗点,当时着急摸鱼没拍相片。这个LED升压输出只有两个电容。

网友:
老司机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手,都没前戏,直奔主题。

你最好说的是这个帖子

楼主:
这个变频器电容集体暴毙,第一次看到。国产确实要加强物料

鼓包的都是同个规格35V100uf.

网友:
找到这种贴片电容损坏似乎难,以前也是背光问题,最后用松香找到了,没有手册不知道容量

网友:
快速找到短路电容是个技术活,楼主看来是这方面的老司机。

网友:
据说最好用的是热成像,不然要靠手一个一个摸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了,轻车熟路啊

网友:
可以把工具拿出来用了

网友:
腻害,学习维修思路了!

网友:
怎么找到贴片电容短路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贴片电容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贴片电容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不好说了,温度、湿度、原件工艺、材料涉及的太多了。遇到最多的是湿度引起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