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HILTI) 新款直流大扭矩电钻曝光

楼主(2023-06-08):
最近,有国外电动工具评测结构拿到了喜利得(Hilti)还没有上市的直流大扭矩电钻,并做了一些测试,具体型号Nuron SF 10W-22。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款产品,是否达到了用户的期望值。
基本性能参数

  • 空载转速:0-330/560/1300/2230 RPM
  • 最大钢板钻孔能力:13mm
  • 输出扭力档位:15
喜利得产品一贯的品性就是不追求花里胡哨,而是简洁、可靠、耐用,这款SF 10W-22也不例外,是一款很实用的产品。
具体的配置,全金属无匙卡盘锁头,无刷电机,LED灯,机械档位选择开关。输出转速最高达2230 RPM,配合15档的扭力设置,能够适合各种使用工况。这款产品还具有“主动扭矩控制”功能,也就是防反向转动保护功能,此功能对于这样一款大扭矩电钻而言真的很有必要,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用户使用过程中因主机反向转动而导致受伤的风险。
相比于其他同类产品仅有高低档转速调节功能而言,这款产品特别之处之一就是具有4个速度调节档位,这样就涵盖了低,中,高档,可以更好的满足用户不同的使用要求。
评测机构测试了近20款同类型电钻,只有喜利得的这款SF 10W-22能将10 x 1/2英寸六角头拉紧螺栓完全拧进叠在一起的欧松板,体现了这款电钻的强大威力。如果要扭大螺丝,钻大孔深孔,这款大扭矩电钻可谓不二之选。
其他信息

  • 型号:Hilti SF 10W-22
  • 电源:Hilti B22电池
  • 重量:4.8磅(裸机2.2公斤),7.7磅(带B22-170电池 3.5公斤)
  • 锁头可装批咀最大直径:1/2英寸(13毫米)
  • 长度:9-1/2英寸(24厘米)
  • 高度:8-3/4英寸(22厘米)
无可否认,SF 10W-22是一款比普通用户日常使用的电钻更大、更重的产品。一个原因就是采用了更可靠更耐用的零部件,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满足大扭矩高负荷使用工况而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结构设计。
另外,手柄位包有软胶;标配有LED灯;随机还有一个12 -1/2英寸的大辅助手柄,对于这样一款大扭矩输出的电钻是不可或缺的。
综合看来,喜利得这款还未上市的SF 10W-22直流大扭矩电钻还是值得期待的!

网友:
这工具就是太贵了

网友A:
用这工具,首先你的有一个强壮的胳膊。否则很容易扭伤。

网友:
一般都是室内用220伏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工具,首先你的有一个强壮的胳膊。否则很容易扭伤。

有电子防扭。

网友:
好工具,好价格

网友:
喜利得的新平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