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海鲜奇遇记:翻车与重生,SM3257EN BB+假标片

楼主(2023-06-08):
前不久在海鲜市场上搞了块剪板闪存,上面4颗TH58TFT0T22TA2D价格也不贵,想着便宜也没仔细看直接下单

想必细心的朋友们早就看出猫腻了,这闪存上面标打的不对味儿,可惜我没怎么玩过tsop封装的片子,平时摸得都是bga的。拿回来直接拆掉,上测试架直接傻眼,,1CE的45,4C,98,A3,76,51 对应的是闪迪的SDTNSIAMA-016G,这哪里是0T22噢,,4个片子还只有一个能认ID,另外3个ID也不认。。翻车翻到姥姥家了,,找卖家也是经典那套话术,退款压根儿是不可能的。
生气了好久,没办法,突然想起来很久之前同学给我一个坏闪迪U盘,SM3257EN BB+闪迪TLC ,好像也是这个型号的不过是黑片,坏块过多最后短路了片子拆掉扔掉了,主控板还留着,果断一阵子找,总算翻出来了,焊接过程略。。

EN主控丝印印的是SM3257EN Q BB,好像市场上很少有这一款主控板,马云海鲜市场都翻了一遍也没有这个板子,而且资料也很少,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懂,还以为是3257EN AB或者LT什么的,搞了好久也没搞出来,而且跳线我也找不到资料,板子上有SB9 SB6 R6/R7 SB4 SB8。。。给我都整晕了,记得贴过一个8D2J,因为不会跳线上机大短路,这下也好,同型号的片子也不用改跳线了。然后又是开卡环节:

创见合集包能识别,直接开卡报这个稀奇古怪的错,那还是去毛子那下个专用包吧。。

这下能开过了,跑个圈先:

喜闻乐见,飘密密麻麻的红,,,翻车翻到外婆桥了。。。
不甘心,二次开卡,选erase good block,这下跑圈能过了。。

这速度,,,写入1~12M大波浪跳动,,,,,甚至我觉得这个双贴BGA152+TSOP48的板子上这个假标颗粒是个浪费。。。总结是惨烈翻车

网友A:
现在激光雕刻机很便宜,以后镭射图案和编码随便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雕刻机很便宜,以后镭射图案和编码随便写了

是啊水越来越深了

网友B:
给他个差评,让他涨涨记性,吃个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他个差评,让他涨涨记性,吃个教训吧

谢谢大佬,打假标的人没好下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打假标的人没好下场的

就是就是,我之前买过几片3257EN AB,速度跟你这个差不多,都是大波浪

网友C:
你不如搞个带prescan的量产工具

网友D:
市面上卖的TSOP48的大容量闪存99%都是垃圾片。普通用户根本买不到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如搞个带prescan的量产工具

带present的没这个参数,自己加了参数卡pretest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卖的TSOP48的大容量闪存99%都是垃圾片。普通用户根本买不到好货。

正确的,还是老老实实摸点bga的玩玩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车现场

感谢老哥捧场QwQ

网友F:
这么假的还上当了,你被卖家坑了啊,估计刮一刮可能会把原标刮出来,要不就刮没了,还有,建议用黑片工具,不要用正片的,这种垃圾颗粒坏块指定巨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卖的TSOP48的大容量闪存99%都是垃圾片。普通用户根本买不到好货。

只有一个办法,从老的MP4/MP3/老旧平板上面拆大容量的闪存,这些厂家采购的都是新的颗粒,磨损不会很大,近代的就不行了,肯定都是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假的还上当了,你被卖家坑了啊,估计刮一刮可能会把原标刮出来,要不就刮没了,还有,建 ...

感谢指导,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个办法,从老的MP4/MP3/老旧平板上面拆大容量的闪存,这些厂家采购的都是新的颗粒,磨损不会很大, ...

确实,近代的tsop基本全是烂片

网友G:
买不到可靠的闪存芯片,好久不玩儿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不到可靠的闪存芯片,好久不玩儿U盘了!

是啊,diy买不到全新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