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号称万能空调迷你遥控器

楼主(2023-06-08):
确实小巧

只有1颗螺丝

用2032电池供电

很简洁,没有电阻电容晶振之类

集成块上没有任何标识

号称是万能的,但应该不可能.

网友:
这咋适配ne????

网友:
逛街没事按两下,看看路边店家空调受控率

网友A:
不同厂家的编码不一样,不可能万能的!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是如何更换不同品牌的信号

网友:
通俗的叫法,严格来说只能叫多用型,就如万能表一样,也只是多功能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编码不一样,不可能万能的!

内置了很多厂家的编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万能,因为常见的也就那么几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是如何更换不同品牌的信号

以前买过一个跟这个不一样的,使用之前有个对码的过程,方法是按住某个键不动,遥控会自动发不同的编码一个一个试,试到某一个的时候空调有反应发出滴的声音就松开,然后测试其他按键功能对不对得上,如果对不上就继续按住某个按键不动继续往下试,直到试出一个对得上的为止

网友:
这个去饭店包厢很合适,省得叫服务员

网友:
按开机键不松,直到开机,就能用了!

网友:
在手机上看到过有人去商场测试,基本上都遥控能开机,

网友:
这万能遥控得输入很多厂家机编码能做到万能??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 价格不高。

网友:
昨天正好在网上看到有博主做过评测,与楼主拆解的万能遥控器一模一样的款式:
居然把商场的空调全打开了,最后被商场导购给轰出门了

使用前先按住配对键6 秒以上不放不要放开,直到空调有反应后再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一个跟这个不一样的,使用之前有个对码的过程,方法是按住某个键不动,遥控会自动发不同的编码一 ...

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外围这么少原件

网友:
24脚芯片,只用了十兄脚,连个型号也没有。

网友:
之前在屁多看过,也就8块钱,想着用不上就没撸了。

网友:
里面真简单哈哈

网友:
跟电视机万能遥控器一个套路,内置了大多数品牌/杂牌的遥控码,看来是万能遥控器不好卖了,厂家改成空调遥控器接着卖